三菱PLC紧急求助

楼主(2009-07-29):
Q06H的CPU,修改软件的时候USB线的电脑端碰到了110v的电压,USB接口烧毁,RS232接口正常,请问高人这个CPU模块有没有必要更换?

网友A:
能用就没有必要更换

网友B:
没必要!只要CUPU没坏,如少通讯口再加通讯模组!

网友C:
呵呵;如果能工作当然不要更换了,好几千块;

只是USB口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