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三菱PLC紧急求助

楼主(2009-07-29):
三菱的Q06H的CPU,修改程序的时候USB电脑端借口意外碰到了110V的电源端子,PLC USB接口烧坏,RS232接口可以正常使用,PLC运行正常。请教高人这个CPU模块有没有必要更换?

假如不更换对以后的使用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按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只是烧坏了PLC中的USB接口芯片。PLC内部的其它电路没有造成损坏。反正可以正常使用,就不必去理会它。

楼主:
谢谢,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更换。总公司那边现在要更换,还要我们分公司出钱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