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S 20MR 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9-07-29):
有一台闲置的FX1S 20MR,07年左右出现硬件故障,电源电路板损坏,当时买了一台新的PLC,商家拷贝程序后正常工作。我手里没有数据线。今天我把旧PLC拆开,电源电路板拆掉不用,PLC输入端接AC220v,因电源板坏掉已拆,用外接DC24v接到驱动电路板上原来的电源接口上,打开AC220v和DC24v电源后,PLC指示灯power正常亮,但是run不亮,err正常不亮,请问可能是哪些原因啊?

网友A:
PLC没启动 只是貌似 没见你的东西不敢狂言

网友B:
FX系列有5V;24V两组电源,少了5V电源RUN当然不亮啦。

网友C:
2楼说的对,没有接5V的电原。另外我这有各种PLC电缆出售。QQ523860371

网友D:
RUN还有个开关吧/?拆开电源模块看看啊

网友E:
同意二楼说法!PLC内有几种电源电压,内电板使用电压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