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只修改流程图为什么提示上下位机不一致?

楼主(2009-07-29):
今天去修改了一个PRO2.5+SP5的流程图,只从画面上删除了一个压力显示,结果重新编译以后登录亮红灯显示上下位机组态不一致。修改流程图按说是不用下载的啊。

然后我有重新导入了一个正常的组态,什么都没有改,重新编译了一下,登录也显示上下位机组态不一致!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谢了!

网友A:
1、组态不一致是根据状态字来判断的,状态字是针对整个组态的,而不仅仅是程序,有任何改动,编译后都会不一致。

2、你重新导入的组态是什么时候的?你能确保和当前正在用的组态完全一致,没有任何改动吗?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

楼主:
浙大DCS修改流程图是不用下载的!

而且特征字显示不一致,但是单个控制站校验组态是一致的。

网友B:
如果没有做修改,不管编译多少次,特征字都不会变,所以你重新导入的还是和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C:
楼上朋友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D:
改上位机内容,如流程图、监控、报表是不用下载的,编译下就好,如果修改位号、程序需要编译下载

网友E:
说的挺好

精辟!!

楼主:
冒险在线下载了一下,好了!

可能是备份的时候出什么问题了!

多谢各位!

网友F:
各位大侠,小弟在工作中遇到如下几个现象,不解,不明,请各前高人指点。

1. 版本是PRO2.5+SP6,在打开组态是提示注册表没有更新,要手动打开手工弄——每次都这样。

2.点击实时监控软件后弹出对话框——AdvOPNet   文件创建失败。

3.在打开系统组态画面后,点击“流程图(F)”,弹出对话框——SCDrawEX流程图   流程图制作软件版本太低,请升级软件。

可是以上种种情况,小弟在用Advantro v3.18,v3.16,及PRO2.5+SP6学习版时均没有出现过。

哪位高人可否给予指点一下?

小弟邮箱:chenjd205@yahoo.com.cn  QQ:625993182

楼主:
你把补丁打SP5试试

网友G:
晕哦。。。。。。。。。。。修改组态都应该在工程师站上改。编译 下载  传送。。.........如果在操作员站上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哪 怕仅仅是改个流程图..。

网友H(2010-02-25):
应该是你的工程师站和操作站组态不一致了..传送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组态不一致是根据状态字来判断的,状态字是针对整个组态的,而不仅仅是程序,有任何改动,编译后都会不一致。

2、你重新导入的组态是什么时候的?你能确保和当前正在用的组态完全一致,没有任何改动吗?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J(2010-04-01):
对:chenjd205 关于

各位大侠,小弟在工作中遇到如下几个现象,不解,不明,请各前高人指点。

1. 版本是PRO2.5+SP6,在打开组态是提示注册表没有更新,要手动打开手工弄——每次都这样。

2.点击实时监控软件后弹出对话框——AdvOPNet   文件创建失败。

3.在打开系统组态画面后,点击“流程图(F)”,弹出对话框——SCDrawEX流程图   流程图制作软件版本太低,请升级软件。

可是以上种种情况,小弟在用Advantro v3.18,v3.16,及PRO2.5+SP6学习版时均没有出现过。

哪位高人可否给予指点一下?

小弟邮箱:chenjd205@yahoo.com.cn  QQ:625993182

中控的组态软件要在Windows2000 SP04或者WindowsXP SP02下运行,不然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可知的错误。

内容的回复:

网友K(2010-09-02):
在线下载最好不要操作其他的,总的来说在线下载还是危险。

网友L:
任何修改都要做发布才能在监控软件上生效,比如流程图,改变组态内容就需要下载了,比如更换通道,更换位号

网友M:
在线下装的时候,最少会同工艺,充分估计下装后果。

不过增量式下装我感觉中控做的比ac800f要稳定一些。

网友N:
很明显,是动了数据库组态里的某个点的东东了,不管你是否修改过图形编程里的东西,编译的时候都会提示你特征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