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动力电缆的选择

楼主(2009-07-29):
小弟初次接触ABB变频器,现在要选用动力电缆,想问下,这个动力电缆除了要满足载流量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以外,电缆在选用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
电缆的载流量需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大一个倍数吗?比如1.1倍,1.2倍

变频器是ABB的55KW的
请赐教~

网友A:
动力电缆用VV 3×35+2的就可以

网友B:
ABB变频器的硬件手册上有选用注意事项,要注意屏蔽

网友C:
一般应用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满足电流电压的要求就可以

网友D:
35平方的线足够用了!没别的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