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定时器如何复位

楼主(2009-07-30):
和利时PLC定时器工作期间,中途要停止工作时,可定时器还在计时,如何让定时器复位。

网友A:
一般定时器断开输入点就可以停止工作了。

楼主:
你说的是延时能通电定时器TON,我用的是普通定时器TP,和断电延时定时器TOF。

网友B:
当IN为TRUE时,定时器开始工作,Q为TRUE,在ET小于等于PT前,IN无效,ET等于PT时,Q为FALSE.

在定时过程中,无法复位。和TON不同

网友C:
西门子的直接给定时器复位就可以了,和利时这点需要改进!不过掉电保持区还是不错的,不需要特别设定,而且空间大,比西门子方便。

网友D:
呵呵,和利时的我用过 小型机 G3系列,G3 系列的掉电保持区要用程序设置指定,声明变量时,声明为掉电保持型即可;大型机我

 没用过,SIEMENS 的更方便吧,直接在软件上设置掉电保持型数据范围;

G3 系列的 软件编译器是把 定时/计数器当功能块看的,我还没遇到你上面说的问题;

引用你的问题“和利时PLC定时器工作期间,中途要停止工作时,可定时器还在计时,如何让定时器复位。”

我的建议你还是检查你的程序吧!再仔细看看编程手册!有时候用软件观察位变化不一定准,可以用加一个计数器检测位变化看看!

网友C(2009-09-25):
西门子的永久保持只能在MB0~MB13,再多就得在程序里编写了,而且存EPPROM是有次数限制的,万一程序写的不对可能导致EPPROM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