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密码忘了,下不了程序,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2009-07-30):
    西门子CPU314C的密码忘了,下不了程序,也监视不了。现在模拟量的一个输出端口坏了,想修改程序,使用备用接口,可是PLC有密码,下不了程序。希望各位高手指教,在下不胜感谢!!

网友A:
正常现在提示密码是输入:CLEARPLC,就可以,但以前在PLC中的程序就全没了

网友B:
如果程序没备份的话建议找找XX软件!!!!!!!!!!!!!!!!!!!!!!!!!!!!!!!!!!!!

网友C:
程序有备份吗?      程序有备份就简单了    没有程序有备份那你只好慢慢想密码了.....想不出来那只要好找厂家了     也可以破 密  码软件了.........

网友D:
最好联系厂家.

网友E:
如果有存储卡,可以把存储卡拔下,可以用此软件在笔记本电脑读卡器读出密码,或修改,可以试下.

网友E:
留下联系,我给你有时间发

网友F:
给个解码的软件给你吧,只能解S7-200的,而且后缀不能有cn,你去试试吧。

联系:plc111@yahoo.cn

网友G:
解码的软件 能给我一个么

zhaoyg0825@yahoo.com.cn

楼主(2009-10-09):
对:glenxu 关于

正常现在提示密码是输入:CLEARPLC,就可以,但以前在PLC中的程序就全没了

没有备份啊!!

内容的回复:谢谢啊!

楼主:
对:yzl-1969 关于

最好联系厂家.

内容的回复:我就是厂家,西门子说不能修改密码。

网友H:
plc222 能把你的解码软件给我一份吗?jufugang@163.com谢谢

楼主(2009-11-18):
对:TYB8811 关于

留下联系,我给你有时间发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的邮箱mwg5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