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转速低了

楼主(2009-07-30):
昨天下雨打雷,配电房跳闸送电后发现有一台数控车床转速变慢了,主轴电机是用日立变频器SJ300驱动,查看里面的参数都没有变动,系统也正常,就是给定的转速比停电前慢了一半,其他的都可以正常运行,大家看看是在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检测CNC系统的转速模拟量输出电压(0-10v)对应0-最高转速。

楼主:
哦 谢谢,现在下班了明天再看.谢谢1楼!!

网友B:
查下电源电压,是否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