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功率因数补偿问题

楼主(2009-07-30):
   我厂是生产塑料板材的,有三台塑料挤出机.变压器是315KVA的,第一台设备安装时,功率因数差不多是0.99,电容柜电容基本上不投入运行,主电机是110KW的三相交流电机,辅机是30KW的三相交流电机,都是变频调速,第二台设备上线后功率功率因数在0.97左右,电容柜所有电容都投入运行,总电容量180KVA.主电机为160KWA直流电机,两台辅机37KWA直流电机,都是用欧陆590调速器,两台设备都开足后功率表显示200KW左右,变压器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第三台设备上线后,功率因数一下掉到了0.77,总功率在280KW左右,功率因数不足0.95,在我这不到0.95要罚款的,自已装了个电容柜,容量是180KVA的,加上前面的180KVA合计是360KVA容量的电容,所有电容都投入运行功率因数在0.96左右,生产了没几天变压器烧了,换新的加安装费用了35000元,供电局的讲,不能这个补法,总的电容量都超过了,变压器的容量,直流电机有谐波,不能光加电容这个补法,有人讲要在电容前串联电抗.可我的直流调速器前厂家都按了电抗的,再在电容前加电抗有效果吗?急着生产,三台设备都在开,功率是280KW,功率因是0.95,电容补偿量是非180KVA加上自已装的120KVA,运行了,十来天,不知变压器还会不会烧!!!315变压器最多能装多少电容呀?有限度吗?哪位大侠可以回答我!

网友A:
你的情况要注意几个问题:

1)变压器总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鉴于你的负载都是大谐波量负载,电流中的谐波分量很大,总进线柜上的表计测得的电流往往因谐波影响而误差很大,建议用将盘装表换成电磁型或电动型,才能测得真有效值;

2)监视电容电流,由于谐波存在,补偿电容工作电流很可能会超过额定电流,如果发现电容有异常发热、鼓肚、电流过大等现象,必须采取谐波自理措施。最方便的方法是改造普通电容补偿柜为带滤波功能的电容补偿柜;最妥当办法是请专业单位来做。。

网友B:
电容器补偿是比较麻烦的,若长期直接接上,肯定会有问题,要根据电压的大小,电流的大小自动补偿。电压太高电流太大时就不能投入电容太多。在保设备安全的前提下再根据COSfaI补偿

网友B:
最好还有加装温度测量变压器来控制电容的大小。

网友C:
应该是谐波电流造成的。

新麦子~!

网友:
    电容柜里面加一套  电抗器  看如何呢

楼主:
    厂里的电柜是中建做的,现在生产时我们把三号机塑料配方都尽量用的轻负荷的配方,自已装的电容投了四个合记120KVA,加上前面的180KVA,总计300KVA,功率因数在0。96!请教了专业人士,打算在机械上想办法,把主电动机的皮带轮换小,减轻电机的负嗬,皮带轮已定好了,用了400元,只要第三台机的负嗬减轻点,功率因数也上来了,希望这种改变减速比的方法能起到作用。机电一体化,机和电总是分不开的,两个因数互想影响,有时换一种思维方式也许更有效!

网友D(2009-09-02):
是谐波的问题,我可能能够帮助你。我公司做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十几年了。我的电话:13655179291 刘 (北京时代集团)

网友E(2010-09-14):
加装高次谐波消除柜,可解决问题,这要请专业公司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