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PLC的负荷率?

楼主(2009-07-30):
最近领导下达任务要求测试并跟踪观察PLC(西门子S7—400)的负荷率,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来做?

网友A:
此处的负荷率是什么意思

电气上“负荷率”是指在规定时间(日、月、年)内的平均负荷与最大负荷之比的百分数。

无聊的领导

网友B:
用SFC78。如果领导不懂,就在STEP7里面查1下当前循环时间忽悠1下好了。

网友C:
如果强制要解释"负荷率"的话……。

比如电路上当负载增加到一定程度,线电压要下降到使负载不能维持工作。我确定这样一个量化的程度来解释。

当PLC处理的信息增加到一种程度,以至影响PLC对外响应的速度变迟钝。(例如循环,中断,通讯)此时将影响到外围的设备动作。那么比喻成PLC“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