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调压器能当固态继电器用吗?

楼主(2009-07-30):
本来我想买阳明的固态继电器SSR-10DA,可是给采购的单子上写错了,写成了SSR-10VA,买成了固态调压器,上面3、4接线端标有交流的符号、500欧姆的电阻和1/4W,如果我不接这个电阻,直接在3、4端接220V交流电,是不是输出端的电阻为0,也就是不降压直接导通了?就可以当作固态继电器用了?我没用过这东西,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是否像图中这样接线?

网友A:
这两种是不同的,不能共用,调压器输入端是个电阻,内部有电源,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是要输入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是不同的,不能共用,调压器输入端是个电阻,内部有电源,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是要输入电压的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