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霍尔电流传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区别

楼主(2009-07-30):
问:霍尔电流传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区别,它们拆的时候,二次侧都要短接吗? 这两种元件二次侧开路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霍尔电流传感器,直流和交流电流都可以测量,普通电流互感器只能测量交流电流,普通电流互感器,使用时,二次侧不能开路,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开路。

网友B:
郭庆党先生讲得很好啊!你还要知道什么呢?

XW:是不是要不同阶段的内容啊?

东方:那就要知道一些原理是不?有事儿您开口!

网友C:
霍尔电流传感器一般应用在电子电路,如变频器上

我见过的是±15V供电,输出电压与流过一次侧电流大小成正比,一次侧电流方向改变输出极性也改变

变频器上应用的互感器一般体积很小,可以测量0-1KHz的交直流电流

交流互感器只能够测量交流,而且频率必须是额定频率,如50Hz互感器测量60Hz误差比较大,输出信号不能够直接进电子检测电路

网友B:
初级阶段:霍尔电流传感器,直流和交流电流都可以测量,普通电流互感器只能测量交流电流。普通电流互感器使用时,二次侧不能开路,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开路。

中级阶段:霍尔电流传感器原理,基于霍尔效应,输出电压与流过一次侧电流大小成正比,一次侧电流方向改变输出极性也改变,所以可以测量交流电和直流电,对波形也没有特别的要求;适用频率范围也较宽。

电流互感器,基于电磁感应原理,输出电压与流过一次侧电流的变化率成正比。严格讲,只能准确测量工频正弦波交流电流。 当波形失真、频率改变时误差较大。

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开路。普通电流互感器,使用时,二次侧不宜开路,但从实际维修角度出发,它们拆的时候,一般时间很短,普通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不会产生想象中的高压,无需短路。

XW:为什么初级阶段你说二次侧不能开路?

东方:这是中级阶段对普通电流互感器加深了解之后的科学结论。你要是不相信啦,请在网上找,东方做过详细论述。

XW:看来这中级阶段是不一样。

高级阶段还有不同的结论,因为偏于理论探讨,这里就不多讲了。

XW:是不是怕说成“不知所云”呀?

东方:那是漏电马达,不是楼主。

网友D(2009-12-08):
我用的福禄克123示波表已有四年了, 近日电池冲不上电,即使用充电器直供电也出现表打开几分钟后自动关机,冲电36小时也不行。(电池和充电器是好的)。求解决方法

网友E:
怎么知道电池是好的,应该是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