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器cw250怎么用?

楼主(2009-07-30):
  本人刚接触步进电机,请教步进电机驱动器cw250怎么用?怎样接线?如图:

电机是两相八线的,谢谢!

网友A:
"两相八线的"

莫非是4相的?

网友B:
其他四根短接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电机四根线接A,ABB,可是脉冲控制这边是怎么接的?有说明书吗???

网友A:
"可是脉冲控制这边是怎么接的?有说明书吗???"

CP/CW。我见过标CP/DIR的,是脉冲/方向;见过CW/CCW的,是逆/顺时针方向的脉冲。CP/CW,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会不会是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D(2009-10-17):
CP接脉冲,CW是控制逆、顺时针方向的脉冲。PLC是三菱的时接CP-、CW-,把CP+、CW+一起接到24V+上面,PLC是西门子的时接CP+、CW+,把CP-、CW-一起接到0V 上

网友E:
从图片上看不出驱动几相电机的.只显示控制信号接口

CP-,CP+:是接控制脉冲的

CW+,CW-:是接控制方向接口的

H/D,GND是控制使能的,

网友F:
还要加电阻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CP接脉冲,CW是控制逆、顺时针方向的脉冲。PLC是三菱的时接CP-、CW-,把CP+、CW+一起接到24V+上面,PLC是西门子的时接CP+、CW+,把CP-、CW-一起接到0V 上

可别乱告诉人家直接接+24V,烧了驱动器就找你,呵呵,应该是要串一个2K左右的电阻。 H/D,GND也不是使能,驱动器上不是写了吗,短接是用来做细分选择的

网友H(2010-01-02):
既然要删贴了,那您能告诉我怎么用吗

我也是新手,我的邮箱是zhangzhi19840701@163.com

网友I(2010-03-29):
CP接脉冲,CW是方向脉冲。PLC是三菱的时接CP-、CW-,把CP+、CW+一起接到24V+上面,PLC是西门子的时接CP+、CW+,把CP-、CW-一起接到0V 上。如果驱动器用的是24V电源就不用加电阻了,如果用的是5V电源就得在方向和脉冲信号上各加一个2K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