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无法连接,求助!

楼主(2009-07-30):
电脑上没有串口,用RS232-USB转换器连接,PLC是FX1S型号,但怎么也连不上。老是提示通讯错误,哪位高人能指点指点啊。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出在RS232-USB转换器上,好多卖的这个东西都不好使。

网友B:
我有一个新的USB转COM口的绝对好使

网友C:
RS232软件不对。。。。。。。。。。

网友D:
1,检查你这个RS232-USB转换器安装驱动程序

2,COM端口的设置,

3,线的接触

网友E:
转接器不好

驱动问题

PLC软件设置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检查你这个RS232-USB转换器安装驱动程序

2,COM端口的设置,

3,线的接触

这个说的比较全面。另外有的USB转232电缆不好用的,我用的力特的,都可以,以前买过一些杂牌子的,设置都没问题,就是不行,所以检查了以上几点之后如果还不行,就买一条比较好的转换电缆吧。

网友G:
检查你这个RS232-USB转换器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H:
驱动安装好后,先看看虚拟COM口是第几,可能是COM3或COM4等,再在编程软件中的通信口中设置成那个虚拟口。

网友I: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6。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COM口都试过了。不行,可能问题出在转换器上。等换一条试试再看吧。

网友J:
使用pcmcia转串口,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pcmcia转串口,就很好用。

PCMCIA这种转串口的线哪儿有卖?

网友K:
这个问题应该出在RS232-USB转换器上,好多卖的这个东西都不好使

网友L:
同意4楼的说法:

1,检查你这个RS232-USB转换器安装驱动程序

2,COM端口的设置,

3,线的接触

网友M:
我这供应PCMCIA转串口。USB转串口的也有,电缆也有,需要的联系,QQ:523860371

网友N:
说不上来.

网友O: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com口也是开着的,好像是没有驱动,但实在不知道这个驱动该是哪方面的?主板的?

楼主: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不知道到底是电缆不行还是驱动不行。郁闷ing.

网友P:
1.先安装com端口驱动程序。2.区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把端口设成与驱动程序一样就行了。

网友P:
如果提示通讯错误,可能是数据线与plc连接处接触不良

楼主:
明天在试试。下个驱动程序明天继续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