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和并励电机

楼主(2009-07-30):
一般的情况,直流调速器控制他励电机,就是电枢和励磁分开控制。可最近有一台并励电机(电机接线端有4根线),甲方要求采用直流调速器控制,不知是否也将电枢和励磁分开控制?还是更换一台电机,如果不换,如何接线和控制?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一般的情况,直流调速器控制他励电机,就是电枢和励磁分开控制。可最近有一台并励电机(电机接线端有4根线),甲方要求采用直流调速器控制,不知是否也将电枢和励磁分开控制?还是更换一台电机,如果不换,如何接线和控制?请大侠指教

---------------------------------------------------------------------------------------------------------------------------------------------------------------------------------

应该是串励吧?励磁回路与电枢回路串联,C1/C2 S1/S2,C1连S1如此等的,要看实际方向,仅供参考

网友B:
直流逆变器本来就可以控制他励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情况,直流调速器控制他励电机,就是电枢和励磁分开控制。可最近有一台并励电机(电机接线端有4根线),甲方要求采用直流调速器控制,不知是否也将电枢和励磁分开控制?还是更换一台电机,如果不换,如何接线和控制?请大侠指教

---------------------------------------------------------------------------------------------------------------------------------------------------------------------------------

应该是串励吧?励磁回路与电枢回路串联,C1/C2 S1/S2,C1连S1如此等的,要看实际方向,仅供参考

并励电机可以改线为他励控制,但是电机特性没有他励的好 请问楼主什么设备上 多大啊

楼主:
谢谢你们。设备是龙门磨床改造,电机功率不大,只要1.5KW,电机是并励的

网友D:
可考虑使用工业无刷马达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设备是龙门磨床改造,电机功率不大,只要1.5KW,电机是并励的

呵呵可以改为他励控制,我们以前改过铝轧辊道电机原先并励,改他励西门子控制,效果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设备是龙门磨床改造,电机功率不大,只要1.5KW,电机是并励的

呵呵可以改为他励控制,我们以前改过铝轧辊道电机原先并励,改他励西门子控制,效果不错
-----------------------------------------------------------------
建敏兄,以后关于70调速的问题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E(2009-08-30):
用欧陆514c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欧陆514c就可以了

现在还有这东西啊`!我还以为叫590淘汰了呢

网友G:
可以改成他力控制,用万用表把并力绕组量出来,阻值大作为利磁,用590调速器,设计参数利磁选电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