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中为什么零线比相线大

楼主(2009-07-30):
我宿舍用的三相四线中,相线是150mm2,为什么零线用240mm2啊?

网友A:
线路走的共用零线,零线电流大,故,粗!!

网友B:
请画出你的接线图来,说明零线比相线粗的原因。

网友B:
零线比相线粗,根本就不合理。

网友C:
可能是怕零线电流大把零线烧断吧?宿舍楼单相电多万一零线断造成零点漂移后果不堪设想啊/单顶多把零线和相线一样就行了?至于比相线粗就不太了解了还是请放线的师傅解释一下吧

网友D:
头一次听说,顶多和相线相同也就行了,240MM,太夸张了

网友E:
宿舍里都是单相用电吧,当然零线要比相线大了

网友F:
呵呵  可能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就有240MM的零线就用了喽  毕竟实际和理论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零线比相线粗,根本就不合理。

同意,我还每看到过宿舍的零线比相线粗的!

网友H:
在低压三相电力系统中,各相线电压相互有120°的相位差,根据矢量相加办法,当每相所载电流相等时,在中性线(零线)上的电流为零;当三相负荷不均衡时,只有去掉均衡值以后的电流才流过中线,一般都小于相线上电流。利用这一特点,中性线导线截面一般比相线减少一半或与相线相同,以利节约材料。然而各相线所产生的谐波电流不一定能在中性线上抵消———利用数学方法可推算出偶次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可被相互抵消,而各相中的奇次谐波因其相位相同,不仅不能抵消,反而会相互累加后以3倍于相线的电流通过中性线,使中性线电流大大超过其安全电流值造成过负荷。在使用大量谐波设备的场所,如高校计算机中心、照明设备集中的大型场馆等,经过测量,有时中性线上的电流最高可达相电流的两倍,这种状态下就有可能造成导线过热引起线路周围可燃装修材料起火或中性线熔断,造成各相电压不平衡,烧坏线路中接入的电器设备进而引发火灾。

网友H:
在零线上叠加而进一步放大零线电流,发热严重而烧断零线是很有可能的。国内是要求零线与相线同等大小,在国外要求零线比相线还粗。国外考虑谐波的情况更为重视些!

1.在用电负载中,存在很多谐波源,如:空调.电视.节能灯.电脑.电力电子器件........
2.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的工频电流和3K次(K=1.3.5.7.9)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的叠加有可能大于相电流。

网友I:
你们都错了,那根电缆是没有要钱的,所以大就大呗,如果有300mm的他一定会用300mm的.................

网友J:
零线大于相线肯定是错误的接法。

网友K:
我是实在是没有听过,也许我太孤陋寡闻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零线比相线粗,根本就不合理。

同意,我还每看到过宿舍的零线比相线粗的!

三相平衡的话。零电流很小,一般零线比相线小一个规格

网友M:
没道理,是否接错了

网友N:
我是实在是没有听过,也许我太孤陋寡闻了,一般要小一点,最多为安装方便都一样

网友O:
完全同意9楼10楼的说法,现实就是这样!还有两个用处,过短路电流不至于先断;减小重复接地接零电阻,保三相平衡。三相四线全部单相用户现在还是同线径就落后于现实了!几年前看见过好像楼宇有个规定忘了。设计院肯定是按照规定设计的。不至于给人看笑话!

网友P:
我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安全用电是原则。

网友Q:
你们单位钱多 找不到地方花

网友R:
兄弟翻开上岗证去看看吧,零线是公共线,如果比相线细有可能会烧断

网友S:
这要看在动力系统还是照明系统

照明系统就应该是零线粗

网友T:
如果三相负载平衡那么中线细,反正则中线粗

网友U:
没可能,三相电原可以把它分到不同的楼层,用一个同等粗的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V:
相线和零线线径有书面上的规范,是这样写的:1KV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三相四线制系统的电缆中性线截面,不得小于按线路最大不平衡电流持续工作所需要的最小截面,如果是照明回路,要求中性线截面不宜小于相线截面,其他情况,中性线截面不宜小于50%相线截面。

“如果是照明回路,要求中性线截面不宜小于相线截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零线的线径和相线的线径一样就可以了,估计这个电工的文字理解有误差,“不宜小于”嘛,就是大于或等于了,他为保险起见,于是决定“大于”。

也不排除另一种情况,那就是150mm2的线不够用了,而手头刚好有240mm2的线,不想花钱再去买线。

9楼说的谐波影响见于很多网站转载的同一篇文章。个人认为其中包含商业宣传成分,作者的说法有待商榷。

其他

网友J:
这个肯定是个错误的做法,不和理呀,要么是当时没合适的线所以就用了。

网友W:
如果是PEN线最大也是和火线一样呀,搞吧懂

网友X:
            选型时考虑了:    单相电用户居多,   防止发生断零事故。。

  我们一栋宿舍,当时选电缆时就选的  4* 185   的电缆,   中性线和相线 线径一样~

网友Y:
同意9楼10楼的说法......

网友Z(2011-04-14):
引用 网友Y:
关于同意9楼10楼的说法......

看了各位评述,但我还是同意9楼10楼的说法,虽然24楼也很专业。因为我也是个搞电的,认为照明集中的地方还是共用零线比相线粗点好,因为我遇到和听到过相线未烧断而共用零线烧断了,而且带来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AA:
宿舍用电以单相220V为主,所以三相的电流基本都要通过零线,因此零线应该相应的粗点。

如果工业用电以三相380V为主,零线就不必要比相线粗。

网友Z:
对29楼本人回复内容的修改:看了各位评述,但我还是同意9楼10楼的说法,虽然24楼也很专业。因为我也是个搞电的,认为照明集中的地方或纯电阻线路还是共用零线比相线粗点好,因为我遇到和听到过由于共用零线比相线细相线未烧断或未跳闸而共用零线烧断了,而且带来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AB(2011-07-26):
实际经验:在线路中途有并联负载时零线必需是相线的两倍;还有在三相四线单相负载时,如果只有两相工作那零线的电流大于相线电流,它是近几年电子设备的新问题 。

网友AC(2012-02-17):
单相电用户使用的都是星形配电系统,如果单独摘开这三相分析,每一个相线都通过用电设备与零线相接,也就是说流过用电设备的电流都是从火线到零线,流过火、零的电流是相等的;正常情况下用电零线只是综合导出不平衡电流,但是特殊情况时,比如只有单相供电(其它两相因某种原因掉电或仅有的这一相过载或供电不稳),就会使零线电流大于或等于相线。居民区为了安全,零线大于相线完全应该。

网友AD:
33楼的朋友,前面说的我都同意,后面单相供电就是再过负荷,流过火线,零线的电流是相等的。三相电源中,如果缺相时,零线电流都不会超过线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