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ET-200M和ET-2OO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7-31):
请问西门子ET-200M和ET-2OOL有什么区别?都可以用于PROFIBUS网络吗?

网友A:
其中ET200L如下特点:

·可提供各种电子组件:数字输入和数字输出模块及混合模块,24VDC

·集成的PROFIBUS-DP接口

·保护等级IP20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1.5M位/S

·PROFIBUS-DP和ET200L内部电子线路之间的隔离

·诊断数据的集成和分布式分析

·有三种型式的ET200L可提供:

- ET200L不可扩展的I/O块

- ET200L-SC可扩展的I/O块,紧凑精巧的模块用SIMATIC SMART Connect连接

- ET200L-SCIM-SC,从开始它就是精细设计的模块

应用领域

ET200L是一种小型紧凑的I/O站,安装深度小,保护等级为IP20.ET200L主要用于要求较少输入/输出点数或只有小安装空间的场合. ET200L是连接到PROFIBUS-DP现场总线的被动站(从站).可提供3种形式的数字输入或输出.

ET200M如下特点:

模块化设计,方便安装于控制柜。与SIMATIC S7-300 I/O模块及功能模块兼容。

产品介绍

·模块化设计,方便安装于控制柜。与SIMATIC S7-300 I/O模块及功能模块兼容

·安全性高

·“热插拔”功能

·适合过程控制中危险区域使用等特殊模拟量模块

ET200M由以下部分组成

·IM153接口,用于与PROFIBUS-DP现场总线的连接

·各种I/O模块,用总线连接器连接或插入在有源总线模块内,系统运行时可更换模块

·电源(如有必要)

·S7-300自动化单元的所有I/O模块,都可应用(功能和通信模块只用于SIMATIC S7/M7主设备)

·HART模块

·最多可扩展8个I/O模块

·每个ET200M的最大地址区:128字节输入和128字节输出

·PROFIBUS-DP和ET200M之间的隔离

·保护等级IP20

·数据传输速率最大为12M位/S

·诊断数据的集中和分布的分析可运行两种型式的ET200M

·总线连接器设计: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更换模块

·有源总线模块设计:在运行过程中能更换模块

应用领域

ET200M是高密度配置的模块化I/O站,保护等级为IP20.它可用S7-300可编程序控制器的信号,功能和通讯模块扩展.由于模块的种类众多,ET200M尤其适用于复杂的自动化任务.可插入模拟量HART的输入和输出模块意味着,ET200M适用于过程工程.它也适宜于与冗余系统一起使用. ET200M是在PROFIBUS-DP上的被动站(从站).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12M位/S.ET200M也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在有电源情况下配置S7-300 I/O模块的有源总线模块.其余模块仍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