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源热泵中央空调能做变频改造吗?

楼主(2009-07-31):
请问地源热泵中央空调能做变频节能改造吗?节能效果如何?

网友A:
您所讲的中央空调具体情况是如何运行的,我还不了解,不敢下结论。您可以具体讲一讲细节情况吗?

网友B:
应该可以

  主要看它是什么控制和运行来定

 有需要请把详细资料发我油箱cheshufeng@gmail.com

 车树峰15801723829

楼主:
地源热泵中央空调就是没有冷却水塔,它的热(冷)源交换是在地下很深的地方进行的。有一台18.5KW的深井泵把地下水源抽上来供给冷凝器,回水就直接带地下水源处了。蒸发器通过2台11KW的电机(平时只用一台)把冷风送到空调盘管,回水就直接到膨胀水箱然后到蒸发器。设定温度是8°-12°。用在某快捷酒店。

网友A:
这种情况做节能改造效果感觉不会很理想,原因如下:

1、冷却的交换在地下进行,那样我们对冷却系统的改造就必须要考虑水泵的扬程必须要大于出水口压力,估计这个值也不会低,这样的话节能效果不会很好(节能30%以上)。

2、压缩机的功率并不大,在做改造余地有限。

综合考虑需要楼主自己决断!

楼主:
“(节能30%以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节能30%以上)”是什么意思?

假如原来空调用电为1000度,那么现在只需不到700度。

网友A:
解释一下,意思是这种冷却水泵节能效果要超过30%比较难。

网友D:
这种空调改造基本不会节能 要慎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