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维修之故障分析

楼主(2009-07-31):
本文通过触摸屏维修过程中遇到的 触摸屏触摸不准/不能标准/无反应/反应时间长。经验总结出来的常见处理办法,欢迎能对大家有所帮忙。
1、触摸屏为什么不准?
  a.可能是声波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灰尘覆盖,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b.有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无法完全修复
2、触摸屏为什么不能校准?
  a.有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触摸屏驱动程序之前,触摸屏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请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b.有可能是声波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大量的灰尘覆盖,虽然有的区域能进行操作,但是不能进行校准,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3、触摸屏为什么触摸无响应?
  a.有可能是触摸屏的连线中,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
  b.有可能是触摸屏的驱动程序没有相对应触摸屏实际安装的串口号进行安装,请从新安装驱动程序.
  c.有可能是主机为国产原装机,所装的操作系统为OEM版本,被厂家调整过,造成串口通讯的非标准性,与触摸屏驱动不兼容,如果可行请格式化硬盘,安装系统后驱动触摸屏.
  d.检查主机是否死机。检查触摸屏表面的四个边框上的反射条纹是否被刮平。检查触摸屏控制电缆与主机或控制卡之间的连接是否松动。对于表面声波屏,检查位于屏三个角上的四个传感器是否有破损和裂痕,或被异物污染。检查控制电缆是否破损,特别是表面声波式触摸屏的位于屏四周的控制电缆以及与传感器相连接的部位是否断路。将触摸屏驱动程序卸载后,重新安装。检查主机是否被病毒侵袭
4、触摸屏为什么响应时间很长?
  a.有可能是触摸屏上粘有移动的水滴,触摸屏响应水滴的操作,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b.有可能是主机档次太低,时钟频率过低,请更换主机.
5、触摸屏为什么局部无反应?
  a.有可能是触摸屏反射条纹局部被覆盖,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b.有可能是触摸屏反射条纹局部被硬物刮掉,将无法修复.
6、触摸屏为什么没什么问题,但就是不能操作计算机?
  a.有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触摸屏驱动程序之前,触摸屏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请重新断电启动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