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及维修

楼主(2009-07-31):
通用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及维修
变频器, 故障, 维修
1 引言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变频器的技术也逐渐趋于成熟与完善,已成功应用到各种领域。但是如果变频器使用不当环境恶劣,仍可能产生各种故障或运行状况不佳,缩短设备使用寿命。笔者就在维修当中碰到的问题作一下大体的分析。
虽然变频器的种类繁多,电路不断更新换代,但是其出现的故障不外乎过流、过压、欠压、过载、过热、输出不平衡、无显示等故障。
2 过流
过流是变频器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
2.1现象
(1) 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 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2.2 实例
(1) 一台RNB3003 3.7kW变频器一启动就跳“OC”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盖没有发现任何烧坏的迹象,在线测量IGBT基本判断没有问题,为进一步判断问题,把IGBT拆下后测量7个单元的大功率晶体管开通与关闭都很好。在测量上半桥的 驱动电路时发现有一路与其他两路有明显区别,经仔细检查发现一只光耦A3120输出脚与电源负极短路,更换后三路基本一样。模块装上上电运行一切良好。
(2) 一台RNB3002 2.2kW变频通电就跳“OC”且不能复位。
分析与维修:首先检查逆变模块没有发现问题。其次检查驱动电路也没有异常现象,估计问题不在这一块,可能出在过流信号处理这一部位,将其电路传感器拆掉后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故认为传感器已坏,找一新品换上后带负载实验一切正常。
3 过压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1) 实例
一台RNB3003 3.7kW变频器在停机时跳“OU”。
分析与维修:在修这台机器之前,首先要搞清楚“OU”报警的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变频器在减速时,电动机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速度加快,转子的电动势和电流增大,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回馈的能量通过逆变环节中与大功率开关管并联的二极管流向直流环节,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所致,所以我们应该着重检查制动回路,测量放电电阻没有问题,在测量制动管时发现已击穿,更换后上电运行,且快速停车都没有问题。
4 欠压
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4.1 举例
一台RNB3018 18.5kW变频器上电跳“LU2”。
●分析与维修:经检查这台变频器的整流桥充电电阻都是好的,但是上电后没有听到接触器动作,因为这台变频器的充电回路不是利用可控硅而是靠接触器的吸合来完成充电过程的,因此认为故障可能出在接触器或控制回路以及电源部分,拆掉接触器单独加24V直流电接触器工作正常。继而检查24V直流电源,经仔细检查该电压是经过LM7824稳压管稳压后输出的,测量该稳压管已损坏,找一新品更换后上电工作正常。
5 过热
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5.1 举例
一台RNB3022 22kW变频器客户反映在运行半小时左右跳“OH”。
●分析与维修:因为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有故障,所以温度传感器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变频器的温度确实太高,通电后发现风机转动缓慢,防护罩里面堵满了很多棉絮(因该变频器是用在纺织行业),经打扫后开机风机运行良好,运行数小时后没有再跳此故障。

网友A:
欧美进口产品国际运输, 门到门,包括报关,报检. 欢迎交流 qq: 279189500

网友B:
非常好向你学习致敬谢谢

网友C:
各位师长,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施耐德ATV11变频器,控制方式为外部启动信号和外部调频信号,其他设置不变,仍为出厂设置,但在使用时发现,启动信号加上后,AI1端子悬空,电机不转(变频器上频率显示也为0),但在AVI端子上接一导线,另一端悬空,变频器就会有频率输出,电机也会转,而且接的导线越长,频率越大,我试了三台变频器,情况都一样,请各位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