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报警延时问题!请麻烦看看

楼主(2009-07-31):
     想在报警做个延时,比如过流,因为有波动要加个延时报警.我在变量里设了报警延时次数1,然后报警策略里做了延时5000MS,实验下,发现完全没有延时间,然后我把变量里设了报警延时次数5,然后报警策略里做了延时1000MS,这次有延时了,但是发现完全不是5S,根本不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设置了报警延时次数时,当报警延时次数大于1时,实时数据库只有在检测到对应数据对象连续多次处于报警状态后,才认为该数据对象的报警条件成立。例如:设置的报警延时的次数是5,如有5次连续的报警出现,那在第5次报警时会有报警出现,才会去执行报警策略,而报警策略里的报警延时时间,意思是产生报警了,会延时多长时间,和报警延时次数没有什么联系 。

楼主:
那为什么我在策略里加了报警延时,缺没有延时呢

楼主:
比如我做个过流报警延时

建立报警策略,里面添加电流变量,然后报警延时时间设定5000MS.

然后模拟运行,我把报警上限设个100,把电流强制给200,报警记录里还是没有延时啊,直接就报警了

什么原因啊

网友B:
报警策略中延时,并不是报警的延时,而是报警产生、结束或应答之后过多长时间(你设的5000MS)会执行某一操作。概念不清,建议电联济南客服中心让技术人员给你发个案例,一目了然。

以上仅供参考,感谢使用mcgs。

楼主:
那请问报警的延时在哪里做啊

楼主:
当报警延时次数大于1时,实时数据库只有在检测到对应数据对象连续多次处于报警状态后,才认为该数据对象的报警条件成立。我们在实际应用中,适当设置报警延时次数,可避免因干扰信号而引起的误报警行为。
难道用延时次数作么

网友C:
www.pulse-man.com

网友D:
可以在报警策略中加入延时脚本

网友E(2012-05-31):
    请问报警之后该怎么办啊?我的自动显示报警产生,应答,结束。。。可是我中间都没有操作,怎么就产生应答了啊。。。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添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报警策略中加入延时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