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的MT508TV触摸屏程序上传

楼主(2009-07-31):
维纶通的MT508TV触摸屏程序如何上传到电脑上,有密码的话如何<此处内容被屏蔽>,是不是不能打开修改,如何离线模拟呢。

网友A:
需要编程软件  电缆 解  密软件

QQ 727815050

电话 13396452298联系

网友B(2009-12-21):
怎样把维纶触摸屏程序上传到电脑上。可以给我简介一下步骤号码?

网友C(2010-03-05):
直接上传就好啦啊

网友D(2010-06-05):
我最近也为这个问题头疼。有谁懂一点的能不能说具体点。我做了一根线连上后没有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能回复哦。谢谢了。

网友E:
easymanager

upload

文件

反编译 就行了

www.ytleader.cn

网友F(2010-09-02):
我厂的MT506MV原本设有密码,但密码正确下上传完成时,没有显示程序,easymanager   upload  文件  反编译 下也没反应,而且看不到保存时的程序名文件呢,有谁可以指点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