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CW1断路器噪声大的原因

楼主(2009-07-31):
CW1断路器内部噪声大,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2011-07-29):
CW1断路器内部噪声大:觉得是没闭合好!

网友A:
得仔细听听声音,判断声音的来源是什么!是电流声、零件的松动震动声、……

网友B:
可能是正常的声音啊,内部噪声就是小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W1断路器内部噪声大:觉得是没闭合好!
瞎猜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得仔细听听声音,判断声音的来源是什么!是电流声、零件的松动震动声、……
我们来玩猜猜看……

网友B:
楼上的两位大师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我也来听听看。电气设备噪声主声源:一是电磁效应,二是共振;伴生声源:一是机震,二是共鸣。正如大师所言,“仔细听听声音,判断声音的来源是什么”,以便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