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数控车床维修的问题,诚求解答,并求图纸。

楼主(2009-07-31):
求教各位数控维修师傅几个问题。
起因,老板从别的地方低价,或者说超低价购买了几台数控车床,坏得很严重的,不能使用,配件也不齐全。要求我们维修,希望能
修好可以使用。资料不齐,只有一本安装调试手册。
系统是MTC-1T的CK6150A车床。
1.请问,谁有相关的电气原理图?
2.数控参数表,即机床中的P参数那些?
现在有两台能给上电,一开机,数控系统就显示90以后的报警,怀疑为电池问题,采购方面始终没有买来。
同时还伴随着70和77的报警。我怀疑是不是参数因为电池没电,导致出错了。而且进入参数界面,下面显示参数错误。
还望各位师傅解答,小弟不胜感激啊!
买的这个机床是很破的,有的刀架都没有了,各条线路也不知道是否齐全。没有电气原理图。使用说明书也没有,相关的操作手册也
都没有。只有一本MTC-1T的安装调试手册,内部有MTC-1T的结构和调试方法。未涉及具体参数需要设置的数值。
本人知识有限,也不知道描述的是否完整明了。
还望赐教,先行谢过了!

楼主:
问题别沉啊!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
还得自己顶,要么就沉了!

楼主:
现在Z轴负方向的手动没动作,编程也编不进去

楼主:
神啊!救救我吧!谁能给我解答一下呢?

网友A:
将数控系统改了,这样的机床就是修好了以后也很难搞配件。

网友B:
是严重啊 !这可能关系到机床里面的 一些元件!X轴和Z轴驱动器都是好的 吗?

网友C:
我有ck6450(上海)mtc的nc.显示器.驱动.伺服电机有图纸缺二页,有兴趣请留电话联系.吉林的

网友D:
除非老板请的都是数控维修达人,一堆废品等修好比新床子还贵。以为知识是不需要钱的。

网友E:
与控制部分或设备厂家联系

楼主:
XZ轴伺服驱动是使用0~±10V模拟信号驱动的。被我连分析带查,是出来了。

更换数控系统的方案已经报给老板。

找到一台同样陈旧,但电池还未故障的数控脑袋,把参数都抄下来,一个一个输入了,XZ轴都能动了,很多报警都没了。那个数控脑袋还经常报60即CPU故障报警,同时误动作。

设备过于陈旧,原厂出人维修要钱,居然要八百块出场费!晕死,说下午过来,看能不能修,能修,换件再加钱,不能修,来一次就得给八百,居然还有这事情。

上周拼了一周,组合了一部分,来回换数控系统里的线路板,还没拼出来一个好用的。

网友F:
向楼主学习,精神支持你。

楼主:
终于拼出来一个,X,Z轴在正负方向都可以动了。不过目前刀架出问题了,转不停!

发信盘还是4根线的,分析是通过两个霍尔开关,传递1、0信号来确定四个工位的。问题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刀架了啊!电工要求买来新刀架,换完我才发现。

问一下,如果接错线了,会如何呢?

楼主:
现在首要问题是刀架线,我还不知道怎么测量呢,谁能告诉我啊,怎么知道哪两个是24线,哪两个是信号线呢?

楼主:
终于初步修好了,下午上工件,试运行吧。费死我老大劲了,没图纸,没说明书,没参数手册,基本上啥都没有,真要命!

楼主(2009-09-01):
上工件了,车外圆没问题,内孔车不了,该死的刀架买错了,中心高不对,刀架偏小,X轴进不去了,又全拆线了,发信盘也拆了,修刀架,命真苦!

楼主:
电气维修终于结束了,六台数控车床,修好了三台,机械方面精度还是差很多不去管了。其他三台,连配套电机都没有,只能报废。将情况报告给老板,初步维修电气部分结束。哈哈!

网友G:
MTC-1T是上海开通的系统吧。不知记错没有?希望向你学习。guanjuyang@163.com

楼主:
是上海开通数控的,不过非常老,学习谈不上,交流吧。

网友G:
我用过,是上海江宁的QK1312。望留下联系方式,好交流

楼主:
我的QQ:6970251,现在不知道老板怎么想的,据称是听信个别人谗言,准备全换系统,白修了,真让我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