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为核心的开关电源带负载差

楼主(2009-07-31):
我有一块常州诚联 CL-A-400-24开关电源 故障现象是上电后开关变压器吱吱响,电源输出15V,应为24V,带24V小灯泡后,电压跌落为5V,同时吱吱声没有了,此时4脚电压2.5V12脚9.5V,未带负载时4脚电压0.4V,12脚10.5V,本人不知哪里有问题,检查外围电阻阻值正常,二极管正常,电容和TL494都代换过,TL494带换过3块,整流肖特基管,开关管2SC3320替换过,滤波电容也好的,唉,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吧所谓4脚已经保护,实在不知保护的原因

网友A(2012-09-21):
你测一下TL494   8脚和11脚所带的脉宽驱动管是否正常,应该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