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欧陆590+,一开机马上跳:OVER I TRIP

楼主(2009-07-31):
一台欧陆590+,用在复卷机上,一开机马上跳:OVER   I   TRIP,马达换了一台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13405254393贺

网友A:
电机线路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如果正常,检查可控硅是否有击穿的。

如果可控硅好的,那么检查电源板的二极管等的一些器件是否有坏的。这些都正常,那么你只有送去修理了。

网友B:
大多是主板问题,不好修

网友C:
建议先检查可控硅,然后就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搞好了没有呢

网友D:
一开机马上跳:OVER I TRIP(确定外围马达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有三个可能:1 有可能是可控硅坏.   2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驱动电路坏.  3 ,有可能是主板误检测,本来是没有过流的,但检测过流的信号通过一些电路转换后转换不对的信号给CPU,导致乱报警.

专业维修欧陆全系列的直流调速器(590 ,590+ , 590C  ,512  ,514)和交流伺服(631 ,635  ,637)........等等,如需维修或者技术咨询随时可以打我电话15014119841.QQ;49521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