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同步伺服电机最大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9-07-31):
各位大虾

伺服电机直接驱动取代液压传动和大减速比传动是机械传动必由之路。因此需要大功率的伺服电机,进口的太贵了,使用太费。你们知道国产伺服电机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A:
可以做到几百个KW。

网友B:
也要看场合,伺服就算是国产的也不便宜啊!

网友A:
看上去似乎是个塑料机械客户,注塑或者挤出。

该行业目前用直接驱动比较多。

网友C:
超大功率伺服就算是国产的,成本也低不到哪里去,没有量,如何保证工艺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是问题,电机如是,驱动亦如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似乎是个塑料机械客户,注塑或者挤出。

该行业目前用直接驱动比较多。

彻底看透,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E:
确定电机大小的最主要的参数是力炬。

另外,若对冷却方式没限制的话,水冷可以到上千KW,只是驱动难选罢了。

楼主(2011-10-12):
相信国产,有技术和资源,一定有竞争力的。

网友F:
可以用中空轴直驱电机。我公司可做到25000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