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与SX1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8-01):
组态王和SX10之间使用RS485(PLC的COM2口)通讯,通讯格式设置如下:

MOV   H76   D1120   (即7,偶,1,4800bps)

SET   M1120

RST   M1143

SET   M1161

MOV   K1000   D1129

MOV   K1   D1121

组态王里通讯格式设置相同,实际使用时,组态王有如下报告:

2009/07/31 10:39:39.468, 运行系统: 设备 "DVP10SX" 通讯失败
2009/07/31 10:40:09.546, 运行系统: 设备 "DVP10SX" 通讯恢复
2009/07/31 10:40:09.546, 运行系统: 设备初始化成功---DVP10SX in thread_id=1512
2009/07/31 11:03:09.561, 运行系统: 设备 "DVP10SX" 通讯失败
2009/07/31 11:03:39.561, 运行系统: 设备 "DVP10SX" 通讯恢复
2009/07/31 11:03:39.561, 运行系统: 设备初始化成功---DVP10SX in thread_id=1512
2009/07/31 11:16:41.358, 运行系统: 设备 "DVP10SX" 通讯失败
2009/07/31 11:17:11.077, 运行系统: 设备 "DVP10SX" 通讯恢复
2009/07/31 11:17:11.077, 运行系统: 设备初始化成功---DVP10SX in thread_id=1512
2009/07/31 11:18:33.858, 运行系统: 设备 "DVP10SX" 通讯失败
2009/07/31 11:19:03.577, 运行系统: 设备 "DVP10SX" 通讯恢复

每隔一段时间后会通讯失败,几十秒后又恢复,不是通讯线的问题,短距离也试过,问题同样存在,但使用RS232(PLC的COM1口)与组态王通讯却无此现象。

不知各位对此有何见解?感谢!

网友A:
M1161我记得是不需要置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