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PLC运行停止

楼主(2009-08-01):
影响软PLC运行的因素有哪些?

我在应用一种软PLC,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自动停止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个人认为软PLC和硬PLC在逻辑处理上本身没有多少区别。在硬件的区别上就大了。硬PLC是经过各种严格测试的工业设备;而软PLC程序如果安装在一台不那么稳定的兼容PC上(或者一些劣质工控机),那么出问题也是难免的。

建议首先排除是否这台PC的问题,要换换其他电脑尝试一下;另外要安装干净的系统,严防病毒占用系统资源;切记不要安装其他杂七杂八的程序,其他应用进程可能会破坏你的软PLC运行时效,致使软PLC不能在规定的时间间隙内完成规定步骤,造成异常的逻辑错位,从而系统自动停止出错。

总之,现在软PLC体系的功能的确越来越强大,但是由于其复杂性的提高,要保证可靠性比简单的硬PLC难度也增加了。

最后提醒一下:接入计算机的所有通信端口、IO模块或者模拟模块,均要选择带隔离的规格,通信电缆要屏蔽,设备要一点接地保护,否则出问题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