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MELSECNET/10H和CC-LINK什么关系

楼主(2009-08-01):
手头没资料

看到一个系统

三菱系统配置
HMI 2个
HUB 1个
1#站: Q61P(电源)
Q03U DE CPU

QJ71BR11 2块
QJ71C24N-24
2#站: Q61P,Q01U CPU, QJ71BR11
3#站: Q61P,Q01U CPU, QJ71BR11

I/O模块就没列出来了

共384数字量输入,88模拟量输入
448数字量输出,32继电器数字量输出,16模拟量输出

QJ71BR11 查到是MELSECNET/10H模块,但介绍没有,

以前听很多三菱CC-LINK网络的,不知道2者什么关系?哪有详细资料?

QJ71BR11 模块是和cpu之间通讯吗?QJ71C24N-24和HMI通讯?

网友A:
        在网络通讯中,MELSECNET/10H模块是控制级网络,CC-LINK是设备级网络。在Q系列PLC组成的网络中:分企业级网络(以太网模块);控制级网络(MELSECNET/H模块);设备级网络(CC-LINK模块);传感器级网络(CC-LINK/LT模块)和其他模块。QJ71BR11 模块是属于控制层网络模块,走同轴电缆,单总线方式,传输速度 10Mdps。QJ71BR11 模块是和PLC之间网络通讯的模块;QJ71C24N是串行通讯模块,具有RS-232  1通道,RS-422/485   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络通讯中,MELSECNET/10H模块是控制级网络,CC-LINK是设备级网络。在Q系列PLC组成的网络中:分企业级网络(以太网模块);控制级网络(MELSECNET/H模块);设备级网络(CC-LINK模块);传感器级网络(CC-LINK/LT模块)和其他模块。QJ71BR11 模块是属于控制层网络模块,走同轴电缆,单总线方式,传输速度 10Mdps。QJ71BR11 模块是和PLC之间网络通讯的模块;QJ71C24N是串行通讯模块,具有RS-232  1通道,RS-422/485   1通道。

回答的很准确了

可还是不太清楚

楼主:
QJ71BR11 这个melsecnet/10模块用于PLC之间连接通讯
QJ71C24N-24 用于电脑和PLC之间的下载
CC-LINK用于PLC和其他设备如变频器的通讯?
我这样理解对不?

楼主:
只管接好线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