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液位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01):
 我现场安装的双法兰液位变送器,现在进行水联运,可是变送器测得的液位跟现场玻璃板有12%左右的误差,变送器液位比玻璃板高。我经过以下的检查调试,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希望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引起误差的产生。

1.零点迁移,上下法兰都对大气,表头显示-20.3KPa,于是我将零点迁移。量程也变为了-20.3到-0.4(以前为0到19.9KPa)

2.玻璃板和双法兰的上下法兰都是在一个水平面上,测量范围也都是2米。

3.介质密度为1.016,跟水基本一样,所以水联运也不存在跟实际工况不一样的情况。

  现在我只能怀疑是不是双法兰的膜盒是不是有问题,才引起测量误差,可是我们也检查不了这个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帮忙看看,我是不是还忽略了其他可能引起误差的地方。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液位变送器不准,可以通过二次表或DCS上进行量程变换在校正,只要双法兰质量还可以,这样是可以校正过来的,并能长期运行!

网友B:
二次表上校正,上面那位大哥,不错

楼主:
一楼的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二次表或DCS上进行量程变换在校正”是什么意思啊?有点不明白。具体的做法可以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
二次表上校正————是在表头上校正码 ?

网友D:
二次表校正是怎么样操作

网友E:
      改二次表的量程

网友F:
以现场玻璃板的液位为准。玻璃板为0%时,调双法兰液位变送器输出也为0%,100%的也一样。DCS上的量程也要一样

网友G(2009-09-08):
重新计算变送器的范围,或者把液位降到0%检查变送器的输出是否为4mA

网友H:
不同意1楼的不正规操作.

如果是Hart仪表,建议做以下检查:
1.机械零点:将上下法兰置同一高度,看表头显示的差压值是否为零.
2.在上下法兰固定螺栓松开后(膜片置大气中),根据表头指示的毛细管压静差值,用手操器对变送器的量程进行迁移.迁移后看看输出是否是4mA,在把正压室法兰拿到和负压室法兰同一高度,是否输出大于20mA一点.
3.上下法兰固定螺栓把紧后,再看看变送器输出是否为4mA,(如果有一点点偏差,是正常的,因为固定法兰的螺栓可能回产生一点机械应力,但一般情况下不会)
4.如果此时指示远大于零点,请检查垫片是否安装不好顶到膜片或垫片太薄膜片接触到安装口.
如果是FF仪表,在做Hart仪表检查的同时,无须进行量程迁移,只需将仪表的显示量程修改成你看到的值即可.

网友I:
现在双法兰都是智能的,不需要这么麻烦,和现场比较手动调节零点就OK了.特别是在有害有毒危险的条件下.

楼主:
现在灌的液位没有了,变送器还显示15%的液位,我就把这个迁成零点了,而不是以上下取压点都对大气的时候为零点。

我的变送器安装在高于上取压点的地方,这对测量应该没有有影响吧?

网友J:
建议在现场变送器的零点和量程标定后再对照玻璃板指示,如果膜片正常应不会有较大偏差

网友K:
遇到这种情况很好办,让工艺的确认零点然后调整,我们仪表的零点不一定是工艺的零点,很正常

楼主:
哈哈 前几天就这样做了

工艺的水运完了,罐内没有液位,玻璃板也没指示,变送器还只是15%左右,我就把这个迁掉了,迁成了零位,估计以后可以跟玻璃板对应上了吧,哈哈

网友L:
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没有液位的时候直接0点调,百式不爽啊

网友M:
支持10号,英雄所见略同,我补充一点,是不是有点漏油

网友N:
等罐空了,把上下法兰拆了重新装一遍看看,是否膜片受压了,一般新的变送器应该没有的

网友O(2009-10-08):
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没有液位的时候直接零点调整。

网友P:
应该是迁移量计算不对。迁移量等于两法兰的中心距离的高度乘以双法兰内硅油的密度。

网友Q(2009-12-26):
这类问题很好解决的,玻璃液位计没有问题肯定是远传仪表示值不对,首先排除显示仪表(DCS显示或者二次表显示)有无问题,这可能能过标准信号发生器给4~20MA的信号进行计算检查,然后就看一下显示仪表的量程(DCS显示或者二次表显示)与现场仪表量程是不是一致,排除上述问题就可以直接对零点进行迁移了,将值迁到显示仪表的数值与玻璃液位计一样即可。待变送器可以拆卸下来时进行检验时,如果是好的话完全可以按前面说的方法强行迁移下来。工艺只要一个准备的数值,而我们做仪表的只要给他们一个数值,这个值相对准备就好啦会随着液位变化而变化就好了

网友R:
同意楼上的。不过一般DCS量程是不会有变化的,最可能的是,表头受到污染,及电子板的问题。还有隔离液有泄露。

网友S(2010-01-28):
问题出在变送器的安装位置不对,变送器相对于上下取压点的位置都有一定的要求。若装在上去压点以上,那么下取压点在空罐时,膜要承受过大的反向压力《毛细管内填充液的压力》。下法兰膜片将产生永久变形。

网友T:
你把变送器安装在上取压点上侧,那整个量程范围不都是死区吗?应将变送器安装在下取压点下侧才是全量程。

网友U:
同意10楼和24楼的

网友V(2012-11-27):
我觉得是量程的问题,可能实际介质在工作温度下的密度比较低,所以水联运时液位指示偏高,拿水来对液面意义不大;最好只调零位,不要乱动量程;

对零建议松开上下法兰或冲洗环的堵头,以正确高度平衡掉硅油的重量差。

再就是,检查膜片有没有损伤

然后检查法兰管道是不是被冲洗进罐的杂物堵掉了

网友V:
可以的话,设法确认玻璃板液位计的上下联通阀都没有不通畅的现象

网友W(2013-03-12):
零点迁移,就是因安装或介质原因引起的,被测对象为零时而仪表输出不为零【4man】。有正负之分,我常用的负迁有-10千帕到零、。。。。。其量程仍为0-【-10】=10,即量程迁移不改变仪表的测量范围,而上面的测量范围2米设定为-20.3到-0.4.不知道变送器从-,0,-的过渡中是否稳定。要是我的话会用-20.3到0

网友X:
通过修正变送器的上下限的数值就可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在负压的容器中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