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4中文版变量表注释问题

楼主(2009-08-01):
我用step7 V5.4中文版时 变量表注释用的是中文 可是在编写程序时发现显示的变量注释是乱码。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先到新华书店或图书馆把书翻下再来提问吧.............

网友B:
把每个变量注释字符前加个空格,然后保存,试试看

网友C:
不能用中文写。在前面加#号。

网友D:
可能是注释太长了,改短点试下!

网友E:
变量表加注释????

兄弟,好好看看吧

符号表加注释是可以的,也可以汉字。

变量表不可能让你加注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