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杰PLC跟屏连不上

楼主(2009-08-01):
以前用的是信杰屏加三菱PLC,现在把PLC也改成信杰的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两者通信不上

屏是TP460-L,PLC是XC系列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连接线是没有问题的,期待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应该很容易连接的

连线 参数看看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拿信捷的通讯线直接连上就行了。

网友C:
你的屏的程序改了没

没改是通不上的

网友D(2009-09-17):
直接买个一体机不就得了!PLC+文本,一次到位!

网友E(2009-11-06):
是的,买一个一体机算了

QQ:470331240 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