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底节不节电

楼主(2009-08-01):
160KW风机电机加装200KW变频器,没有装变频器之前,电机电流时180左右,加装变频器以后一直在46HZ运行,没有动过,频率太低电机发热太厉害,而且风量跟不上需要。46HZ是的时候输入电流时150左右,输出电流时210左右,再这样的情况下用了一个月,人家用电能表测的结果是一度电也没有节,和以前一样,   ,,,,搞不懂这个问题输入电流比以前要小的多,为什么就不节电呢???

求教了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不对请大家指正,因为你的负载是恒定的,电机的电流会因为负载变化而变化,而变频器只是一个控制装置,所以不会省电

想省电的话就要加入反馈装置,形成一个闭环控制,在不需要送风时降低频率运转或者停机,需要的时候启动,这样会省点电,如果你这个地方不能停机的话,就没有办法省电了

网友B:
一楼说得对,只有在适当的现场正确是使用才会有节能效应的!

网友C:
45hz 以下才有可能省电。

网友D:
变频器不是节电器,再说变频器效率在95%左右

如果你的项目节电5%,变频器效率95%,就没有节电

你的风机是轴流风机还是离心风机?轴流风机节电与频率不是3次方关系.还与风机实际运行状况有关

楼主:
各位大哥,我们改的是轴流风机,电流比以前低了,根据P=UI计算电流下降了功率就应该比以前要低啊,真是搞不懂

网友D:
轴流风机你的当然节电少,46Hz相当于降低8%,按节电率8%,变频器效率5%计算

实际节电率3%左右

网友E:
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偏差加大可以节电

网友F:
我认为是装变频器前后的测量数据不准确导致,未装变频器时风机的累计运行时间与装变频器后的累计运行时间不同导致。

网友F:
在同工况下对比测量一小时就可得出结论,并且准确。

网友G:
你的测量方法不对!从理论上也应该节电的,

网友H:
变频器在四十五赫兹运行是肯定审电了,你如果测总功率就会减少,有功功率可能变化不大,因为功率因数提高了

网友I:
是否省电与功率因素无关,提高功率因素只能降低无功电耗,对有功消耗毫无影响。

网友J:
好变频 三晶造 www.sajbp.com

网友K(2012-07-05):
楼主的问题大致为:160KW风机电机,未装变频器时电流180,装变频器后运行在46HZ,输入电流150,输出电流210,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了一个月,用电能表测的结果是一度电也未节,

这个问题的内容,应从2方面分析:1. 160KW电机,工作电流180A,已基本满负荷运行,故频率无法调的太低,否则不能正常工作,还可能损坏设备;2.变频器接入后,电源中通过的不再是正弦波,会增加许多高次谐波份量,而目前在用有功电表的工作原理基本是以电磁力推动计数的,因此,某一数量的非正弦波电流,会比同一数量的正弦波形成更大的电磁力,从而使电表转的相对更快,所以,从现象上看,变频后电流小了,应该节电,实际测量,往往是不节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更费电。

网友L:
我觉得二楼为正解-------------

网友M:
1、变频器的效率低,只有90~80%;

2、电动机本身损耗增加,温升增大,效率也下降;

3、变频器不节电,能源这么紧张,变频器节电这个谎言何时休?

网友N:
运行在46HZ时,就不省电了。要是36HZ还不错。

网友O:
变频器并不省电;只是运行中改变设备输出频率;

网友P:
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参数设置正确。如果用的是离心风机,流量也是46HZ应该达到的流量。风机电机也是适配的。节能率为17%左右。

但是楼主的问题中,假设是离心风机。假设风机电机的功率因素为0.8,风机电机的效率为80%.我们计算如下:

1、安装变频器前,风机实际的机械功率PM=0.8*1.732*0.38*180*0.8=75.8KW

2、根据风机电机功率可以计算出风机额定机械功率PM(N)=128KW

3、在没有变频的情况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59%,因为没有使用变频器风机转速是一定的,风压也是一定的,那么这时风机流量应该是风机额定流量的59%,所以肯定通过风门调节流量。不考虑风压损失,如果达到这个流量变频器频率应该为29.6HZ.

4、我们在来考虑使用变频器的情况。

这是频率为46HZ,电机电流为210A ,楼主没有说这时电压多少,那么我们假设变频设置和风机特性配合,那么风机电机电压应该为322V左右,风机机械功率PM=0.8*.1.732*.322*210*0.8=74.96KW.这个同先前计算的没有使用变频器的风机机械功率75.8KW基本差不多。变频器本身还有约5%的损耗,使用变频器实际耗电甚至还要略高3%-4%.所以从楼主的应用没有省到电!

但是这只是楼主应用目的不清晰造成的。在两者应用中风量是不一样的。假设风机额定风量为50000立方米/小时,使用变频前风量为29500立方米/小时,而使用变频后风量为46000立方米/小时。实际上这是的变频器频率只要35HZ应该足够,这样风机机械功率只有43.9KW,考虑变频器自身损耗5%,为46.1KW,比不使用变频器节电38%.

楼主的应用是没有搞清楚,节电原理,46HZ是不必的,将频率改为35-38HZ,我保你既可以满足通风要求又大大节电(至少30%,条件是变频器参数设定正确!)

楼主另外对于风机电机160KW,没有必要用200KW变频器,160KW足够。

网友P:
频率太低电机发热太厉害,

这个楼主要检查一下变频器参数设置。按道理不会,因为频率下降的同时,电流也减小,一般这种情况是对长期运行在20HZ以下的普通电机会有这个问题,对于本应用应该不会!

网友P:
我认为轴流风机,不适用使用变频器调节流量,这也不是使用变频器的地方。所有风机应用的变频器都是应用于离心风机的。

搂主在不应该使用变频器的地方使用。当然当电机频率低的时候满足不了通风要求。原理不在这讨论。罗茨风机也不适合用变频器调整风量,但比轴流风机似乎好些!

网友M:
"160KW风机电机加装200KW变频器,没有装变频器之前,电机电流时180左右,加装变频器以后一直在46HZ运行,没有动过,频率太低电机发热太厉害,而且风量跟不上需要。"

1、“电机发热太厉害”,变频器输出pwm波形,正弦基波的与谐波的幅度比是多少?

2、电机发热厉害,说明电机的效率明显下降;

3、“风量跟不上需要”,说明此系统风量调节范围不是很大,如果用风门调节流量会很好!

4、不信你可以把变频器去掉,用风门调节流量,看看电流表的电流变化就知道用变频器不省电,还费电!

5、用风门调节流量时 ,电流减小,是真的用电功率在下降;

网友M:
引用 网友P:

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参数设置正确。如果用的是离心风机,流量也是46HZ应该达到的流量。风机电机也是适配的。节能率为17%左右。……

1、按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计算:

P1/P2=(46/50)^3=(0.92)^3=78%

2、这样功率减少22%;

3、变频器的损耗5%

4、系统实际用电功率下降17%;

网友M:
5、这个系统的风量实际减少了8%;

6、这个系统风压实际减少15.4%;

7、所以用变频器调流量实为调风压(扬程);

8、所以很多场合用变频器调流量后,风压下降很厉害,不能达到工艺的要求;

9、如果系统只需要调8%的流量,选用风门,可以使系统用电功率下降8%,而风压不变;

网友M:
10、关于变频器的损耗5%,这是个不科学的数字,甚至说是个骗人的数字:

11、我建议大家,做个试验,让变频器50HZ运行,然后与电机工频50HZ运行作比较,你就知道变频器的损耗是不是5%;

网友M:
12、电机输入的PWM电流波形中只有正弦基波是有效的,谐波是有害发热损耗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13、电动机工频运行的效率90%,而变频运行时发热厉害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它的效率还会是90%?为什么要吓说?!

网友M:
14、说变频器的效率是5%,只是对变流过程管压降的损耗而言的;

15、而变频器工作所需要的冷却设备损耗、输入输出电抗器的损耗、谐波在电源的损耗、谐波在传输导线上的损耗、谐波在电机上的损耗,等等都要计算在内;

网友M:
引用 网友P:

……

假设风机额定风量为50000立方米/小时,使用变频前风量为29500立方米/小时,而使用变频后风量为46000立方米/小时。实际上这是的变频器频率只要35HZ应该足够,这样风机机械功率只有43.9KW,考虑变频器自身损耗5%,为46.1KW,比不使用变频器节电38%.

……

网友M:
1风机额定风量为50000立方米/小时,

2、如果把频率下降到30HZ,流量下降到3/5,是30000立方米/小时;

3如果把频率下降到30HZ,风压下降到9/25,只有原来的36%

4、这个系统还能工作吗?

网友M:
5、如果还能正常工作,那么原来的设计者是吃干饭的???

网友M:
6、现在的工程师为什么不知道换一合适的风机,而花钱买变频器呢?

网友Q:
注意:未用变频器的电流是180A,此电流是视在电流,是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的矢量和.有功电度表是记录有功电度.而无功电流是不记录的.用了变频器,功率因数提高到95%左右,所以进线电流就下降到150A,这是有功电流,所以有功电度变化不大,但无功电流下降了,减少了线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效率。

网友P:
     刘老师问题提的相当尖锐。但是要真正搞懂刘老师提到的若干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将问题搞清楚呢?我认为是有办法的。我亲自做过一些案例,确实也节电,但是像楼主的例子根本没有节电。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观念来判断,很难得到一致的结论。我天天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你讲地球围着太阳转,我才不相信呢?所以靠经验,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咱换一个方法,咱找权威数据来说明问题。如果这些权威数据都不能说明问题,我不再争论了。我只想说明在专业厂家是怎么看待变频器损耗的。人家测量的数据是多少?至于变频谐波对电机运行的影响,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资料,不过要能够真正理解,恐怕至少应该能看懂傅立叶变换。风机的特性也不再讨论。只是提醒一点当流量变化时管道阻力也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偿一些风压的变化。另外使用变频器调整风机和泵时,一般选择风压和扬程要稍微大些。比如锅炉要用变频器连续供水正常180米扬程,恐怕要增加到250米扬程。不是什么情况使用变频器都能达到预定效果。

      好了,言归正传。今年看到的最好的一本书,就是时空兄推荐的《电气传动自动化技术手册》第三版。我当初就是学习的第一版,但老实说很难懂。第三版容易用多了,它更关注应用问题,所以很实用。

该手册第692页 10.2西门子SIMOVERT 6SE70系列变频器 10.2.1 技术规格和产品数据 表示0-11 书本型和装机装柜型装置的技术数据给出变频器功率因数数据:

基波    >=0.98

综合    0.93-0.96

变频器效率(0.55-2300KW)    0.96-0.98

这里要解释一下,功率因数高是因为构成变频器的器件主要是半导体器件,电容主要是滤波。效率在0.96-0.98也就是本身损耗在2%4%.当然还有更准确的数据。

在第695页 表10-15 6SE70 系列技术规格表1,详细标明变频器的损耗功率,部分摘录如下:(400V级)

额定功率(KW)    输出额定电流(A)    电源电流(A)    变频器订货号        在2.5KHZ时的损耗功率(KW)    损耗%

2.2                        6.1                        6.7                    6SE7016-1EA61      0.11                                    5

3                           8                           8.8                   6SE7018-0EA61       0.12                                    4

7.5                        17.5                        19.3                6SE7021-8EB61        0.21                                    2.8

15                        34                            37.4                6SE7023-4EC61        0.47                                    3.13

22                        47                            51.7                6SE7024-7ED61        0.71                                    3.23

30                        59                            64.9                6SE7026-0ED61        0.85                                    2.83

45                        82                            101                6SE7031-0EE60        1.18                                      2.62

75                        146                            160               6SE7031-5EF60        1.95                                    2.6

110                        210                            231              6SE7032-1EG60        2.68                                    2.44

160                        315                            375               6SE7033-2EG60        4.30                                    2.69

250                        510                            561                6SE7035-1EK60        7.1                                    2.84

400                        690                            759                6SE7037-0EK60        10.2                                    2.55

从上面数据来看我们用5%作为变频器的损耗估算是足够的,因为上面损耗是变频器在额定功率下的损耗,一般使用要低过以上数值。因为变频器还有一些附件损耗,平时采用5%作为变频器损耗的估计不会与实际差多选,足可以满足一般工程计算。

因为变频器控制单元用电很少(200W吧),变频器功率因数又很高(因为采用PWM技术)实际上变频器损耗确实主要是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的功率单元的损耗。二极管管压降取0.7V,IGBT通态压降取2V,用上面400KW变频器数据计算如下:

1、整流电路损耗=759*0.7*2*3=3187.8W

2、逆变电路损耗=690*2*2*3=8280W

两项合计11467.8W=11.468KW,和厂家数据10.2KW只高12%,这个估算已经是很准的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注意:未用变频器的电流是180A,此电流是视在电流,是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的矢量和.有功电度表是记录有功电度.而无功电流是不记录的.用了变频器,功率因数提高到95%左右,所以进线电流就下降到150A,这是有功电流,所以有功电度变化不大,但无功电流下降了,减少了线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效率。

使用变频器是否能够提高拖动系统的功率因数。是否功率因数可以提高到95%?恐怕以上观点是不对的。我在考虑上述电流时都是考虑了无功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Q:
注意:未用变频器的电流是180A,此电流是视在电流,是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的矢量和.有功电度表是记录有功电度.而无功电流是不记录的.用了变频器,功率因数提高到95%左右,所以进线电流就下降到150A,这是有功电流,所以有功电度变化不大,但无功电流下降了,减少了线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效率。

1、按jona 说的,工作在46HZ,系统应该节电17%,但是实际上没有;

2、现在工作在46HZ ,电机发热,风力不足,整个系统的效率应该怎么算?

3、“无功电流减小,减小了线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效率”,是正确的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P:

  ……实际上变频器损耗确实主要是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的功率单元的损耗。二极管管压降取0.7V,IGBT通态压降取2V,用上面400KW变频器数据计算如下:1、整流电路损耗=759*0.7*2*3=3187.8W2、逆变电路损耗=690*2*2*3=8280W两项合计11467.8W=11.468KW,和厂家数据10.2KW只高12%,这个估算已经是很准的了。

1、变频器的损耗,主要是变流功率管压降损耗,它不计谐波损耗;

2、异步电机接受PWM电流,电机效率的下降、发热损耗,没有计算;

3、变频器工作期间的冷却空调等增加的损耗没有算;

4、输入、输出电抗器的损耗没有算;

5、谐波对电源造成的损耗没有算:

网友M:
6、简单说PWM电流波的正弦基波与谐波的幅度各是多少?

网友P:
1、变频器的损耗,主要是变流功率管压降损耗,它不计谐波损耗;变频器损耗2%-4%,谐波损耗2%

2、异步电机接受PWM电流,电机效率的下降、发热损耗,没有计算;谐波损耗2%,就是计算的这一部分

3、变频器工作期间的冷却空调等增加的损耗没有算;一般情况不需要,我们在车间温度高达40度的设备上也没有用空调。4、输入、输出电抗器的损耗没有算;直接接变频器输入的电抗器损耗,按西门子规范,电压降<2%;因为电抗器,电阻很小,有功损耗可以不计,国内有很多厂家不安装。

      以上使用变频器,传动系统损耗为6-8%,其中谐波损耗占一半。应该注意的是这只是简单型PWM谐波损耗,但是PWM先进算法可以消除5次、7次谐波,谐波损耗可以降到2%以下。

5、谐波对电源造成的损耗没有算:还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P:
以前没有认真思考过谐波的问题,最近学习了一下,如有错误请指正。

变频器谐波对电网的影响,可以通过功率因数的计算来评估。

电压型交直交变频器,网侧是三相全波整流桥,根据傅立叶变换可知对于六脉波的整流电路,高次谐波的形式为6k+16k-1倍的基波。即只有57111317192325...等次谐波。

对于变频器额定电流,在不同负荷下,各次谐波电流见下表:

Ik/IN

基波

电流负荷率25%

7.8

2.6

1.7

1.3

0.80

0.60

0.46

电流负荷率50%

8.9

4.1

2.3

1.8

1.2

0.82

0.69

电流负荷率75%

8.9

5.4

2.7

2.3

1.7

1.0

0.90

电流负荷率100%

9.1

6.2

3.5

2.5

1.9

1.3

1.2

利用上面的表假设基波功率因数为0.98,可以计算出

电流负荷率分别为25%50%75%100%功率因数为0.81640.8930.90920.927

可见对于变频器来讲负荷率下降,高次谐波会使功率因数降低。但是仔细的计算表明PWM可以消除某些高次谐波。

网友P:
在仔细思考刘老师的问题后,我现在倒觉得采用变频器技术,确实有许多好处,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近30年逐渐替代原来直流调速系统。控制器件,算法都不可同日而语。需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变频调速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