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400故障

楼主(2009-08-01):
ABB400--22KW利用假负载(灯泡)时,启动后灯泡会亮但不会烧坏正常吗,P---U,V,W和N----U,V,W电压都正常

网友A(2010-08-13):
接在负载端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B:
出售 :
ACS-PAN-A (面板)
CM200DU-24H (全新模块) 、
三垦SHF/SPF变频器(CPU板 )
三菱F540变频器(CPU板 )
施耐德61变频器面板(全新)
西门子430变频器面板(全新)
6SE7031-8EF84-1JC1(触发板)
施耐德ATV58变频器 45KW/380V 9成新
ABB ACS350 3KW/380V 9.5成新
施耐德31变频器7.5KW/380V 9 成新
丹佛斯VLT2800 3KW /380V全新带原包装)
丹佛斯VLT2900 7.5KW /380V全新带原包装)
丹佛斯VLT2900 2.2KW /380V 9成新
丹佛斯VLT2900 5.5KW /380V 9成新
LG iG5变频器2.2KW/220V 9成新
LG iG5变频器2.2KW/380 (全新带原包装)
LG iG5变频器0.75KW/380 (全新带原包装)
安川.伦茨.施耐德.西门子变频器操作面板!
要的朋友可以交流联系电话:13511378079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