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DP通信

楼主(2009-08-01):
请问WINCC的上位机(CP5611)与CPU314+CP342-5如何建立DP连接?需不需要像两台CPU314连接时调用发送和接受数据块呢?最远通信的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A:
请您在Wincc中的S7通道下的DP中建立您的连接,变量均设置在DP通道下。同时,您的CP5611在Set PG/PC Interface中应该设置为CP5611(Auto)或CP5611(DP )

无需编写通讯程序。

最远的通讯距离取决于您的通讯速率的设定。

Regards

楼主:
谢谢yuanle的指导。另请问设定较低的速率,不用光纤,用电缆,300米的距离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