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伺服程序(欢迎刘斑竹和波大侠赐教)

楼主(2009-08-01):
本人对伺服不是很懂,最近看了一别人写的自动裁切台程序,用FX1N的PLC控制三菱的MR-E的伺服,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主要是用它控制伺服马达的,让它隔设定的距离停一下裁完,再移一段,再裁。因为还有人机界面的程序没有,所以有的看不大懂,特别是这个D130给K1M414,请问是做什么用的?(在全程序里D130就出现这一次,K1M414就用了M416)。

可以发全程序

楼主:
LD X14(右移动) OUT MOV D130 K1M414

LD M416 AND X14 AND M410 OUT M281

网友A:
D130应是人机界面设定的数据,由于所示程序太短,无法确认具体功能。

LD X14(右移动) OUT MOV D130 K1M414

LD M416 AND X14  ORI M23  AND M410 OUT M281

如能发全程序,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mixsjy@sina.com

网友B:
发给我qshyang369@126.com,

跟我要做的程序差不多,下来钻一下,再走一段,再钻再走。

网友C:
K1M414         M414 M415 M416 M417

楼主:
上面两位,程序我已给你们发了,另外全程序,我放到网上了,下载地址:

http://fs3.bay.cech.com.cn/download/file_share_1865421.html
请多多赐教!

网友D:
抱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抱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还是谢谢你的!

网友D:
受之有愧!

网友E:
我也想看看,我的软件版本为7。08打来开,请问是版本太低还是下载有误,谢谢

楼主:
对:44yanzhi 关于

我也想看看,我的软件版本为7。08打来开,请问是版本太低还是下载有误,谢谢

内容的回复:我自己试了,能打开的,你可能打错文件的,你要打开Gppw.gps这个文件。

网友F:
这个是三菱PLC里面的字位寻址。 研究一下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