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100-18.5KW变频跳OC

楼主(2009-08-02):
我有一台英威腾变频一天跳3到4次OC不知什么原因请朋友们帮助!谢谢!

网友A:
OC 是过电流   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OC值,1检查电动机线圈电阻,2延长加速 或减速时间,3检查电动机绝缘。

网友B:
OC 是过电流  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OC值.看一下输出电流是不是平了,延长加速 或减速时间

网友C:
如果正常使用时电流不高,可以查一下故障记录,查看故障时电流是多少。如果电流正常,那就是干扰了。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