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由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不允许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

楼主(2009-08-02):
为什么在由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不允许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请详细解释

网友A:
自己看看安全用电第4节.上面讲的保接地,保护接零.

网友B:
知道灯泡是怎么亮起来的,

网友C:
一般的基础书都有...

网友D:
建筑工程供电使用的基本供电系统有三相三线制三相四线制等,但这些名词术语内涵不是十分严格。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此作了统一规定,称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系统。下面内容就是对各种供电系统做一个扼要的介绍。
TT 系统 TN-C
供电系统→ TN 系统→ TN-S
IT 系统 TN-C-S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据 IEC 规定的各种保护方式、术语概念,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分述如下。
(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如图 1-1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①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②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③ TT 系统适用于接地保护占很分散的地方。
( 2 )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 5.3 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和 TN-S 等两种。
( 3 )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
( 4 )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不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工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5 )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建筑施工临时供电中,如果前部分是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图 1-5ND 这段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 D 点至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动机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D 线的负载不平衡的情况及 ND 这段线路的长度。负载越不平衡, ND 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也不得用大顾兼作 PE 线。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建筑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每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
T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电力炼钢、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但是,如果用在供电距离很长时,供电线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视了。在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或漏电使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电流经大地形成架路,保护设备不一定动作,这是危险的。只有在供电距离不太长时才比较安全。这种供电方式在工地上很少见。
(二)供电线路符号小结

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定的供电方式符号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电源)系统对地关系。如 T 表示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I 表示所有带电部分绝缘。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用电装置外露的可导电部分对地的关系。如 T 表示设备外壳接地,它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接地点无直接关系; N 表示负载采用接零保护。
3 )第三个字母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的组合关系。如 C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如 TN-C ; S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严格分开的,所以 PE 线称为专用保护线,如 TN-S 。

网友E:
如果即保护接零又保护接地的话,如果漏电的话会使设备外壳带有对地危险电压

楼主:
关键是:它怎么就造成零线带电?

在采用保护措施时,必须注意不允许在同一系统上把一部分设备接零,另一部分用电设备接地。因为当外壳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而引起的事故电流烧不断熔丝时,设备外壳就带电110V,并使整个零线对地电位升高到110V,于是其他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都有110V电位,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同一个系统上不准采用部分设备接零、部分设备接地的混合做法。即使熔丝符合能烧断的要求,也不允许混合接法。因为熔丝在使用中经常调换,很难保证不出差错

楼主:
谁能能解释这一句?

因为当外壳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而引起的事故电流烧不断熔丝时,设备外壳就带电110V,并使整个零线对地电位升高到110V,于是其他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都有110V电位

不要从书上抄来说话

网友F:
       实际上,“不允许在同一系统上把一部分设备接零,另一部分用电设备接地”,这是我国电气标准过去沿用前苏联电气标准所作的规定。按照国际IEC标准,从TN系统可以引出除IT系统外的TN-C、TN-C-S、TN-S及TT等不同接地系统形式的供电线路。这其中的TT系统由于采用了保护接地,发生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较小,存在“当外壳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而引起的事故电流烧不断熔丝时,设备外壳就带电110V,并使整个零线对地电位升高到110V,于是其他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都有110V电位 ”的可能。因此TT系统不能像TN系统用过电流保护兼作接地保护,而必须用RCD来切断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谁能能解释这一句?

因为当外壳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而引起的事故电流烧不断熔丝时,设备外壳就带电110V,并使整个零线对地电位升高到110V,于是其他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都有110V电位

不要从书上抄来说话

"不要从书上抄来说话 "最好了。东方又可以自由发言了。

XW:且慢!会不会带来一个问题,有人会说你胡言乱语。接地和接零是安全用电的大事,可不敢乱讲呀!

东方:那还是抄书好——可是楼主又不干。

XW:这么样,东方讲归讲,信不信由你,但出了问题不能要东方负责!

东方:这不行!信不信由你可以,但目的是要不出问题才行!

XW:这位还挺嘴硬!且听他讲些什么?

东方:要说一台设备同时接零又接地,应该是不会出触电事故的。

XW:这可以理解。万一短路,由于有良好的接零,必然发生很大电流而烧毁保险丝(或跳闸),设备就可以得到保护。

东方:所以,规定主要是指:“不允许在同一系统上把一部分设备接零,另一部分用电设备接地”。

XW:这就有点奇怪了,既然都采取了保护措施,为什么还会有危险呢?是不是接地的保护方式不好,那就干脆讲,一律采用保护接零,不允许保护接地!

东方:也不能说接地不好,像家用电器三根线,其中火线、零线各一根,还有一根什么线?

XW:应该是真正的地线。

东方:是啊!你的洗衣机,火线、零线都不和机箱相连。再把真正的地线和机壳相连,还是很安全的。

XW:那接零不也可以吗?

东方:家用的火线和零线,不像三相电那样严格,万一接反了,就有危险了。有时开关只关一条线,也不知是什么线,如果把零线接在外壳上,再把进线的零线关掉,那多危险啦!

XW:是啊!还是和火线零线都不褡界为好!但你还是没有讲为什么“不允许在同一系统上把一部分设备接零,另一部分用电设备接地”?

东方:这是个难题呀!假设,你家楼上是家工厂,用的是接零保护,而你用的是接地保护。

XW:这有什么不好呢?

东方:你家的真正的地线是和墙内钢筋连在一起的。有一天,你的洗衣机出了问题,火线和机壳相碰!

XW: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但我有接地保护,怕啥?

东方:对!你是不会触电,但由于地线电阻较大,很可能不会跳闸,所以火线就合串到地下和墙上,跑到楼上接零保护的工厂去。

XW:哎呀!他们等于站在火线上!用手摸机床行吗?

东方:机床是接零保护的,你说能碰吗?非触电不可呀!

XW;要出人命啦!——但是如果也是接地保护,不也是站在火线上?也有危险呀!

东方:如果整个系统都是接地保护,没有接零的外壳,情况要好的多。即使你站在带电的大地上,但手碰不到零线,也不容易触电!

XW:果真如此?你试过没有?

东方:你老要我以身试法。告诉你,我们网上就有网友试过!

XW:啊?是你让他试的?这人现在还在吗?

东方:什么呀!是他自己讲的,说是家里墙壁带电,不知什么原因。

XW:什么原因呢?

东方:还不就是什么地方有台“漏电马达”,导致墙壁带电!

XW:那他没事儿吗?

东方:没事儿,网友还能上网嘛。就是由于这个系统都是接地保护,

XW:“漏电马达”也在上网……

东方:如果“在同一系统上把一部分设备接零,另一部分用电设备接地”,情况就严重多了!

XW:那就上不了网了?

楼主:
胡言乱语,看不明白,你就给解释一下“什么原因造成----保护接地的设备外壳带电时,是零线的电压上升到110V?”这就足够了,书上没有解释,并不代表书上说错了,

楼主:
要知道,保护接地的设备外壳并不和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知道,保护接地的设备外壳并不和零线接在一起!

XW:看来确实是“不明白还是不明白”。

东方:能把“不明白还是不明白”坚持到底也是不容易的。

XW:你就给解释一下“什么原因造成----保护接地的设备外壳带电时,是零线的电压上升到110V?”这就足够了,

东方:这话不是我讲的,严格讲是错误的。应该讲:“因为当外壳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而引起的事故电流烧不断熔丝时,设备外壳就会带电,并使整个零线对地电位产生电位差。”

XW:为什么不讲110V啦?

东方:因为不能断定在什么地方漏电呀,0~220V都有可能。

XW:那假定是110V行吗?

东方:那行。就是说,你的漏电马达正好是线圈当中搭壳了。

XW:这110V是对谁而言呢?

东方:这个问题问得好!当然是对参考零点而言啦!

XW:不明白还是不明白。这参考零点又在哪里呢?

东方:这好办,按电工学的要求,必须选定一点作为参考点,通常设它的电位为零。

XW:这我知道,参考点在电路图上标上“接地”符号。你讲的这些又是抄书,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不吃这一套!你得自己讲,到底是接地保护的地是参考点,还是接零保护的中性线是参考点!

东方:好!你听明白:这参考点设在哪里都可以,但是!在同一问题中只能设一个参考点,而且一经设定就不要改变。

XW:一变呢?

东方:那就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了。

XW:好啊。想不到我XW也可以设定参考点了……我就设中性线为参考点行吗?

东方:当然行啊!现在我问你:漏电马达线圈搭壳时,外壳这么电位?

XW:不是讲好是110V吗!

东方:记性可以啊!那地线电位呢?

XW:地线当然是零啊!……但又和外壳连在一起,究竟是多少呢?

东方:你忘了你把中性线设为参考点,不能再认为地线是零点啦!可不要一阵儿清楚,一阵儿糊涂啊!

XW:记住了!搭壳时,地线也是110V!

东方:那还差不多!我再问你:这时,地线和中性线的电位差是多少?

XW:这你难不倒我!中性线是零点,地线是110V两者电位差可不就是110V吗?

不明白还是不明白:我要问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保护接地的设备外壳带电时,使零线的电压上升到110V?”

XW:是啊!零线是我设定为参考点,它的电压永远是0呀!

东方:那是因为有人不承认你的参考点!

XW:那怎么行!不是说一经设定就不能变吗?

东方:你以为就你能设参考点啦?别人可以按他的要求设呀!例如这位“不明白还是不明白”先生,他就把地线设为参考点。你算一算,这时中性线电压是多少啦?

XW:这有何难?老师说,参考点选的不同,各点电位随之改变,但任意两点的电压值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中性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还是110V!

东方:当“不明白还是不明白”先生把地线设为参考点时,中性线的电压是多少呢?

XW:就是110V嘛!原来,由于“不明白还是不明白先生把地线设为参考点”这个原因,造成----保护接地的设备外壳带电时,使零线的电压上升到110V!

网友F:
“什么原因造成----保护接地的设备外壳带电时,是零线的电压上升到110V?”

     如下简图:设QF的In=1500A,QF1的In=100A,TN系统,电气设备外露导电部分直接接地,Ra=Rb=4Ω,L3相在d点碰壳。Id=220/Ra+Rb=27.5(A),QF和QF1均不会跳闸,Ua=Ub=220V/2=110V,即电气系统的N线(俗称零线)和电气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均为110V。当Ra≠Rb时,Ua≠Ub而与各自的接地电阻成正比。若外露导电部分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的线路上装设RCD,其动作电流为30mA,可以切断电源,达到安全保护的目的。

楼主:
多谢,其实就是把大地看成零点点位,在保护接地设备对地短路时,零线上的电压在瞬间和保护接地设备的外壳的电压是相反的,相对于零点来讲,在L3相(假设就是这一相短路)为正时,零线电压为负,duoxiele

我是农民!!!

网友:
一旦零线断开,接地设备的外壳等接地线部分会带电

网友H(2018-08-10):
同一台变压器在低压配电不同回路中可以采用不同供电系统吗?例如:一个回路用TN-S系统,一个回路用TT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