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故障

楼主(2009-08-02):
大家好,我这里有台台安N2 380V 0.75KW的 变频器,带0.75KW的空载电机是正常的,可是带2.2K2的 空载电机就报OC-A,还 有个原因就是没有电流,他的 电流显示就 是 00.0A,不 知道是 那里原因,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带不起来啊!你参数要重新复位一下,一般是可以了。

网友B:
找我!我帮你搞定!015052863790

网友C:
同志:2.2KW的电机空载电流是多少?

网友A:
ih小问题就自己修一下,给别人修要钱啊

网友D:
你怎么不带75千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