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特UPS电源故障(市电与UPS电源频繁切换)

楼主(2009-08-02):
小弟刚买的山特UPS电源出现市电与UPS电源频繁切换的现象

请问这是什么故障,怎么排除?

在此先谢过,拜托。

网友A(2009-09-04):
楼上回答的很全面了,一般就这两宗!

楼主(2009-10-07):
请问如何检查旁路开关控制电路和逆变呢?

网友A:
对:xys021983 关于

请问如何检查旁路开关控制电路和逆变呢?

内容的回复:

这种情况一般要找厂家了!因为你自己检查的话有可能造成损坏!

网友B:
也可能是静态切换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