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号的方向规定

楼主(2009-08-02):
前些日子到大机床去学习,顺便问了他们技术人员关于线路编号的方向规定,可是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我到他们的配线现场看了,却发现他们的工人是随便套的,我查阅了有关规定,在机车厂出口车规定是个位数远离接线端,而部标车则是有一定的角度规定,有的配电柜里又是要求按照书写顺序套号,我想问问,有没有知道IEC或者国家标准的

网友A:
也想知道,只能帮顶了。

网友B:
这个应该需要个规定;

不然线号会看错的;

网友B:
这个应该需要规定的;

不然线号会看错的;

网友C:
从接点开始,按照从左到右方向。6和9加下画线

网友D:
首位数字靠近接线端子!!!

引用 网友C:
从接点开始,按照从左到右方向。6和9加下画线

网友E:
只要符合人体学标准。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啊,这个问题一年前我就在找了,可是没有反应……

网友G:
我们做的设备线号都是乱套的,期待答案

网友H(2009-09-01):
请问“从接点开始,按照从左到右方向。6和9加下画线 ”,如果端子在右,导线从右往左怎么办?

网友I:
曾经在一个比较大的机床厂(就不说名字了)实习电工。我记得当时是要求,线号正面看去和向左方向歪脑袋,能从左往右正常读出来作为要求的。

网友J:
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K:
我们套的线号都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认为这样看起来方便就这样套了,也没看标准。

网友L:
跟楼上的一样头向上或向左,6和9加下画线

网友M: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网友N:
6 和9 偶都图上写成 6.  9. 16. 19.  S 和8最好~~

网友I:
图上应该在前面加冒号吧?不是后面加点吧?

网友O:
说实话我也想知道,我所做的项目我要求的都是举例如下,线号2364来说吧:

电缆或电线从下方接入到上方的端子上,要求从上而下 2  3  6  4;

电缆或电线从上方接入到下方的端子上,要求从上而下 4  6  3  2.

也就是说从端子开始往远离端子方向是顺序读数。嘿嘿,希望高人指点下这种做法可否符合标准

网友P(2009-10-07):
从接点开始,按照从左到右方向,进口设备都是这种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