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关于PMAC卡的 PEWIN32 PRO测试使用问题!

楼主(2009-08-02):
各位前辈,各位高手好!
我们学校前段时间买了最新的PMAC的CLIPPER板,现在在用pewin32 pro软件在做版子的熟悉和功能应用!请问,是不是CLIPPER必须有电机连接,才能执行运动控制程序啊!
不接电机在pewin32 pro里面按说明书上的程序列子调试,总是提示motor open loop。
如果不用连接实际的电机,就能运行的话,该怎么做呢! 谢谢了 !
盼大家多多指教!新手郁闷中。。。。

网友A:
呵呵!CLIPPER还没用过!据说是集成了pc104和acc-2p。没接电机当然报开环了!不过有个参数可以设定!让板子读内部反馈的脉冲!模拟电机编码器脉冲!具体参数看看说明书吧!可以邮件联系我:
szcnc_yxq@qq.com
。互相探讨!

网友B(2009-11-07):
哥们 加好友 一起讨论 我也有这板子 QQ407402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