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61BT11N 与FX2N-32CCL的问题

楼主(2009-08-02):
本人是一个新手,现QJ61BT11N作为主站,AJ65SBTB1-16D与AJ65SBTB1-16T各两个,按照顺序把AJ65SBTB1-16D作为第一个站,AJ65SBTB1-16T作为第二个站,则32CCL作为第五个站,现在就是不明白FX2NPLC是不是随着32CCL被分到第五个站,它的地址就是从X580开始(第一个站是从X500开始)?还是FX系列的需要编程实现?请解说的详细点,谢谢大家

网友A:
QCPU中数据访问:

32CCL中的位输入(RX)刷新到QCPU中首地址为X580的区域(长度由占用站数决定).

FX PLC中访问:

FX对网络数据的访问是通过FROM/TO指令对专用Buffer区读/写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