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中如何实现触摸屏的画面切换?

楼主(2009-08-03):
我想在PLC中编写一个判断语句,以实现触摸屏上按键时,如果I0。0当前值为1,画面进入1#(海泰克的屏),如果I0。0值为0,则画面进入2#,请教高手指点如何做?

谢谢!

网友A:
这应该很容易做到

网友B:
海泰克的屏幕没有用过,别的屏上曾经做过,方法如下:

1.创建一个按钮,按钮定义事件为切换画面,画面号关联一个地址,如VB100(西门子)。

2.该按钮的另外一个事件关联一个地址,如M0.0,在PLC中编写程序。当M0.0发生变化时,VB100中改变成相应的数值。

如果画面不是变化的话,则不需要在PLC中写程序啊,按钮可以直接进入指定的画面。

网友C:
西门子的HMI我用过,把画面切换的触发点连到PLC上就行了。

网友D:
不难的啊,好好看看手册,上面都有介绍的啊

楼主:
可是,海泰克的没有这个地址      "按钮定义事件为切换画面,画面号关联一个地址"

楼主:
贻笑大方了,确实是学艺不精,又看了一遍说明书,搞定了。。。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E:
同样这点不懂,大侠能介绍一下怎么处理的吗,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