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能和300PLC模拟器(PLCSIM)进行通讯吗

楼主(2009-08-03):
WINCC能和300PLC模拟器(PLCSIM)进行通讯吗?我做了个简单的启动停止控制,WINCC和PLCSIM通讯不上,PLCSIM的Q4.0有动作,组态上的灯不亮,我检查了,其中的通讯驱动,变量地址,都对的,不知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能通迅上。主要是WINCC的设定可能未填好。

网友B:
能通上,我用过。我有是从网上找的一些资料。

网友C:
完全可以已经试过了!

网友D:
我改天也试试

网友E:
可以的,首先你要有一个做好的程序,打开PLCSIM,将程序下载,象真正操作PLC一样,记住PLCSIM默认的PLC地址是2,否则下载失败,将组态好的上位启动,将PLCSIM启动,现在你就可以模拟了,基本上和真实的情况一样,不过在安装时的顺序应该是:S7 --PLCSIM--WINCC

网友F:
主要是在WINCC中设置,地址一样就能通迅上了,很快的

网友G:
在连接中
保存和编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