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供水的问题

楼主(2009-08-03):
就一台变频器和一台水泵,变频器的频率上下限是20~40Hz,但是当频率到了40Hz时,压力还不能到设定值,请问那该怎么办才能使压力保持到额定值上

这是我们总工给我出的题目,频率上限只能是40Hz
转矩提升的方案被驳回了

楼主:
各位老师们帮帮忙 学生在线等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一般来说,VF控制的话,都是电压与频率的对应关系,把40Hz对应最大电压,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有个弱磁点频率及弱磁点电压的参数好像可以做这个

楼主:
我说的提升转矩就相当于把40Hz对应最大电压

但还是不行

网友B:
时间上有要求吗?如果没有牺牲时间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对:浪里看花 关于

时间上有要求吗?如果没有牺牲时间也是可以实现的。

内容的回复:

时间上没有要求    请问怎么牺牲法

网友C:
    是不是电机的磁通少了

网友D:
把变频器的频率上限是50Hz.,试试。

网友E:
(很怪异的问题!!!)你原来的参数不要更改,调整一下变频器的基本频率:1、把基本频率调整为35HZ,此时当运行频率大于35HZ时,变频器处于恒功率调速状态,试试看;

2、把基本频率调整为50HZ,此时当运行频率低于50HZ时,变频器处于恒转矩调速状态,试试看;

网友F:
请问9楼,

1、把基本频率调整为35HZ,此时当运行频率大于35HZ时,变频器处于恒功率调速状态,试试看;

2、把基本频率调整为50HZ,此时当运行频率低于50HZ时,变频器处于恒转矩调速状态,试试看;
怎么判断的??

网友G:
变频器技术交流 变频器技术资料分享 QQ 群 56926872 欢迎加入

工控自动化行业 技术资料 案例分析 免费下载,发送到您邮箱, http://www.gongso.com/static/czlwk/index/index.asp

网友H:
外部不变,电机转速不变,管网的压力是肯定不会上升的,现在频率不能变,电机转速不会变,只能考虑机械的东西了,一,把泵的出口阀门关小一点,二,如果可以通过换电机或机械更改使电机转速能在四十HZ加快。其它都是空话没用的。

网友H:
(很怪异的问题!!!)你原来的参数不要更改,调整一下变频器的基本频率:1、把基本频率调整为35HZ,此时当运行频率大于35HZ时,变频器处于恒功率调速状态,试试看;

变频器不保护就等着烧电机吧,呵呵

网友I:
1-13楼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网友I:
这总工是大智,或大愚.有好多方案可回答这种偏题.在给定的条件下,可选方案如:

1.选大号的水泵(扬程,和流量),因为条件规定是一台,不是指定的哪一台;

2.减少负荷的流量.

大家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