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精确度解释下

楼主(2009-08-03):
伺服的精度到底和哪些参数有关,可能问题问的比较大,就是主要想知道大概的原因,然后在去具体的了解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太多了,还真不容易列全了。

上位控制器算法不精确

上位控制器增益没调好

控制信号干扰

驱动器本身增益没调好

驱动器本身性能不够

负载加工、装配误差

负载传动刚性差

楼主:
单纯考虑伺服的呢,反馈精度?

网友B:
那要看编码器的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