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笼条为什么不平行于定子绕组(斜的)?

楼主(2009-08-03):
如题,其他各类的电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最好把原理也讲讲。谢谢了!

网友A:
间单说:采用转子斜槽的方法主要是减小齿胁波所引起的转矩脉动,降低电磁躁音.

网友A:
一班小型电机采用转子斜槽的较多,大电机基本上采用直槽。

网友B:
1楼说的对,是为了降低齿谐波,该齿谐波能产生附加转矩,影响电机的性能。

网友C:
除直流电机。我还没见过要多大的电机才用直槽。

网友D:
同意一楼我想斜槽过转距性能优于直槽

网友B:
打一个比方,就象斜齿轮传动就比直齿轮好,噪音低,承载力大,没有冲击力,能够持续平稳的驱动负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班小型电机采用转子斜槽的较多,大电机基本上采用直槽。

网友F:
学习了,顶一下

以前见过不过没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一个比方,就象斜齿轮传动就比直齿轮好,噪音低,承载力大,没有冲击力,能够持续平稳的驱动负载。

还是满形像的!

齿谐波电势是由于定子槽开口或转子槽开口使气隙磁导不均所引起的,采用转子斜槽的方法减小齿谐波所引起的转矩脉动和降低电磁躁音只是多种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