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220V转三相220V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9-08-03):
大家好

手头有个设备,需要经常出去展示,设备需要3相220V的电源,可是开展会的地方,大多只提供单相电源,所以想问一下哪里有这种转换电源。几点提示如下:

1,三相设备直接单相220V的办法,偶已经试过了,设备会报警,不工作;

2,使用变频器,但N多人都不建议偶这么做,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谐波,很可能会损坏设备,偶的设备不是电机,而是一种伺服模块。

3,有人说自己搭个电路也可以,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大虾指点一下;

4,在网上搜过类似产品了,要么就是大型的太贵,要不就是产品还不成熟,偶的设备只要500W就搞定了,人家也不原意定做。

希望各位大虾提供相关信息,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建议你的设备的电源改一下,免得麻烦

网友B:
最简单,使用变频器,输出用高频遏流器,或者直接加电抗器和电容滤波就行了。变频器是有高次谐波,但是也不一定会损坏投备。你的伺服模块不可能是三相220直接上的吧,控制部分也应该有低压部分,现在很多用的都是开关电源,那个也是有高次谐波的。

网友C:
最简单,使用变频器,你的伺服模块电源应该有滤波单元,如果这样都不能使用也太娇嫩了。伺服模块的工作本身就是交-直或交-直-交。所以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最简单,使用变频器,输出用高频遏流器,或者直接加电抗器和电容滤波就行了。变频器是有高次谐波,但是也不一定会损坏投备。你的伺服模块不可能是三相220直接上的吧,控制部分也应该有低压部分,现在很多用的都是开关电源,那个也是有高次谐波的。

感谢您的回复,偶的伺服动力部分是三相220V直接上的,控制部分另有24V的电源,我想拿变频器试一下,可惜没这个勇气啊,呵呵。

新麦子~!

网友:
  有没有单相变 3相的变压器哦`!

网友D:
使用变频器有可能出现报警。买一台三相UPS就解决了,配上电池还可以在没电源的地方使用,500W的不会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使用变频器有可能出现报警。买一台三相UPS就解决了,配上电池还可以在没电源的地方使用,500W的不会很贵。

谢谢XD,我找找看先

楼主:
谢谢了LZ大虾们的回复,呵呵

网友E:
三相UPS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注意有些三相UPS高次谐波含量也很高也需家滤波

网友G:
单相转三相的电源,我公司就有,就像楼主说的没那么小的,最小也要1.5K,每相500W。价格不便宜。可电话咨询:0531-88680575  或者到网站上看看:www.jndhkj.cn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关于  有没有单相变 3相的变压器哦`!

变压器就是改变交流电的,而交流电压包括相位和电压。所以应该有三相变单相和单相变三相的办法。

XW:你是从理论上讲的还是实践上可行?

东方:理论联系实践吧。

网友J(2009-10-20):
呵呵,我们公司就生产单相变三相的设备,电压可调,频率可调。也可以三相变单相的,所以这个问题你们没必要讨论了,肯定能做到的。联系电话0512-69176280 刘  沃森电源

网友J(2009-12-17):
变频电源是提供不通用电环境的电源设备,它可以做为一个供电电源来用,正弦波输出,输入端的电压和频率都可以用一定的波动范围,输出端可以调节,电压0-300V,频率可以设定45-70,当然也可以定制,范围可以扩大。而且变频电源有个特点,就是可以使输出端的电压和频率稳定,就是具有一定的稳压稳频的功能。
中频电源的400HZ的电源,如果有定制要求我们可以做到800HZ。
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型号和功率的变频电源,中频电源,岸电电源,联系电话0531-88749601-807 15063351890 刘先生。
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worldtwins.html

网友K:
买一台三相UPS就解决了,配上电池还可以在没电源的地方使用,建议用1000w的

网友L:
220变频器加三相220V变压器1:1隔离滤波,回答完毕。

网友M:
目前我也回到了这个问题。客户现场只有单项220V市电,但是电机驱动器又是3相220V供电,所以很矛盾。

又解决办法的么? 有产品的,可以发到我的邮箱,fanlishuang@126.com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关于买一台三相UPS就解决了,配上电池还可以在没电源的地方使用,建议用1000w的

可以推荐一个品牌么?我看了下,3KVA以下的,大都是2相进2相出啊。

网友N:
将输入端L1和L2短接,单相电源直接接在L3和任一短接线上。我用的是日本安川伺服,需要输入是三相200V。我就是一直这样用,绝对没问题。

网友O(2010-09-27):
我现在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困扰了我很久了,我现在在做一台LS伺服驱动器也是输入三相200V,目前就只有单相220V提供。正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O:
19的兄弟,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可否发点资料给我!先谢过!

QQ315992212

邮箱:linyintong@126.com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将输入端L1和L2短接,单相电源直接接在L3和任一短接线上。我用的是日本安川伺服,需要输入是三相200V。我就是一直这样用,绝对没问题。

楼上所用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Q(2011-04-16):
上面的师傅有说的好的你可以试试。学生不才,有个建议,不过的有无线电知识就能搞定

设备分析、你的设备为两级吧,

1、控制电源应该是用的380隔离变压器、变压为AC24V。

2、你的一次电源应该是有一块电路板,三相全桥式开关电源电路。通过全桥式电路次级只有—+之分。也就是变为直流400V左右。

更改方案1、直接在总线的输入级也就是L1\L2\L3上更改,可将L1\L3接入220V然后用一个450V200FU的电容一端接于L1或L3上宁外一端接在L2上,就可以了。此更改有一个弊病就是如果你的设备有相序保护的话,会报故障的。其余应该会很正常的。

  对了、你的设备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线三线制的,详细可QQ聊:452218224